[家电] 进入工程模式降低燃气热水器夏天水温过高的方法

楼主(2019-07-06):
    调试品牌万家乐,别的厂家可以百度,在进工程模式前请先测试其他方法,比如燃气增加阀门减小燃气,加大进水量等等,因为工程模式容易出错,引起热水器无法工作的后果,如果就是降水温别的参数最好别动,设置里可调节参数有10多项,出错了有的机器没有一键恢复出厂设置,想想都头大这玩艺和手机差不多。这个温度过高的问题困扰我四年之久,前期看了数码的帖子有减少火排的方法,苦于拆机比较麻烦一直未动手,前期也是无意发现这个方法,所以自己当天就测试了,运行有20天了一切正常。

    免责声明,本视频只针对万家乐热水器做个人设置记录之用,不做任何参考,个人行为,调试人员自行负责。

楼主:
更新视频测试地址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 ... 4ae937b4ba4192fe010

网友A:
我家那个松下用了19年,有夏季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家那个松下用了19年,有夏季模式。

够本了。。。。。

网友B:
我家的万和,不知道怎么进工程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家的万和,不知道怎么进工程模式?

自己百度看看

网友B:
百度过,万和好像没有放出工程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百度过,万和好像没有放出工程模式

是的我找了一下没看到

网友:
费这劲不如买一个恒温混水阀。。。。

网友(2020-04-20):
这个要学习,夏天水温实在太高了,调 到36度,实际出水温度在42度了,受不了

网友:
工程模式二次调压,改善气压

网友:
我家里的老恒温热水器也是夏天温度过高,用牙签塞了两个喷嘴,六个变四个,温度可以降下来了

网友:
本质还是要弄双比例阀电磁阀关一半火排(的机型)。。。

这个调了有可能燃烧不稳定,不过一般没事。。。

老机型塞牙签或者用硅橡胶堵喷嘴是有用的。。。就是冬天又有问题

网友:
试过塞气排孔,但冬天又要拆,有点麻烦。

网友:
终于调好了,只调PL参数就行,其他不要动,乱了就麻烦,好象没复位的,但PL不能调到78(太低了,估计可能每一台机有差异,自己调好试一下能打火正常就可以了,不行再调),要调高几度,才行,可以出36,37度水了,到冬天再调回去,万家乐这个功能真赞

网友(2020-05-25):
我得的万家乐冷凝机好像进不了设置界面

网友:
不能减小进气量吗,天然气阀门关小

网友:
比较人性化

网友:
看来电路设计不够完善,现在数显电调很好用,我的是前锋,没你说的这种情况,设置多少度出来就是多少度,

网友:
我家原来也是这个样子,问过经销商,他们说新的热水器就是这样,不如旧款随便调。经过自己的瞎琢磨,不光要减少进气量,而且还要微调燃气热水器上的出水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