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万利达(MALATA)VCP-N30 三碟VCD播放机

楼主(2019-07-06):
家里有一台万利达(MALATA)VCP-N30 三碟VCD播放机,碟放进去总是显示NO DISC(无盘)。面板上的OPEN/CLOSE 进出仓键不灵敏,按几十次才能凭运气开一次仓。遥控板也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想拆开来换一换按键。
拆下左边2颗、右边2颗以及后面1颗,共5颗螺丝,拿下顶板。

俯视图。(从后面看)

变压器:SR POWER TRANSFORMEN WLD-218C。

这个板子是输出信号的。

这个板子应该是电源板。
看起来很清爽,元件也漂亮。要是我能把里面的原理全部弄懂就太好了。

这个是控制话筒的板子。可以插2个话筒唱歌。

话筒板子拆下来,翻个面给大家看看。挺漂亮的一块小板。

前面板。不知道怎么拆下来了。我已经把前面黑色塑料板的几颗螺丝都拆掉了,前面板整体松动了,可以扳动一点,但好像还是取不下来。不能用蛮力,怕弄坏了。

前面板的左边部分。有几颗螺丝固定。是不是要把这个螺丝全部取下来才行呢?

前面板的右边部分。也有几颗螺丝。但是下面缝隙里也有一颗螺丝,那颗螺丝不好拆啊,我估计应该是把前面板全部取下来后,才能通过拆螺丝的方式取下这块绿色的电路板。

后面的标牌。

发图完毕,谢谢观赏!
如果有谁知道前面板怎么拆的,可以顺便告诉我,感谢了!

网友A:
N30,当年卖得很贵的机器,质量还算不错的.可是也没脱离国产机元件东倒西歪的现状.
把机器翻过来,2只前脚拆下,应该可以拆下前面板了.

网友B:
面板上面的电路板有螺丝,还有底部也有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N30,当年卖得很贵的机器,质量还算不错的.可是也没脱离国产机元件东倒西歪的现状.
把机器翻过来,2只前脚拆下 ...

我已经把2个圆形的塑料前脚拆了下来了,还有前面板的三颗固定螺丝,但是感觉还是弄不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面板上面的电路板有螺丝,还有底部也有螺丝

那些小螺丝就是不好拆啊,似乎螺丝刀都伸不进去,所以我想应该前面板和这个电路板是一起的,要把前面板整个拆下来,才能拆电路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些小螺丝就是不好拆啊,似乎螺丝刀都伸不进去,所以我想应该前面板和这个电路板是一起的,要把前面板整 ...

你需要长的螺丝刀,拆掉螺丝后面板的电位器旋钮也要拔下来才能取下面板。

网友C:
显示无碟还是光头脏了,我的擦了光头好了,但无声音,按karaoke键有了声音,听弦乐还可以,人声很弱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示无碟还是光头脏了,我的擦了光头好了,但无声音,按karaoke键有了声音,听弦乐还可以,人声很弱 ...

显示无碟可以把光头清洗一下,或者把激光头的功率调整大一点,当然每次只能调一点点,光头上面有一个微动开关。
至于没声音,你可以看一看,解码版上面的功放有没有输出信号,当然,首先你查一下你的连接线是否连接正确。
N30的机器,在当时是比较贵的,技术方面也是比较先进的,采用的是飞利浦的激光头,斯高柏的解码芯片,激光头我现在家里还有几个,前面板也非常的好拆,两侧各有一个螺丝,底部还有几个螺丝,拆掉就可以拆下来了。不使用的时候,最好是里面放一张光盘,让他挡住灰尘落入激光头。
没有声音,看一下正负12伏供电有没有正常?我印象音频功放是4558,网上搜索一下相关电路维修,还是很方便的。
这个机器我非常的熟悉和了解,因为…你看一看老站之前我的帖子吧

楼主:
看来大家都没拆过这款机器。
经过自己的研究,已经成功拆下来了前面板。
因为前面板碟仓的里面还隐藏了2颗螺丝,必须要先让碟仓出仓,才能看到那两颗螺丝。
拆下来之后,就可以顺利取下前面板了。

网友(2019-08-08):
你好这款机子激光头到线路板的插排宽是多少cm?麻烦告知

网友D(2021-05-07):
引用 网友C:
显示无碟还是光头脏了,我的擦了光头好了,但无声音,按karaoke键有了声音,听弦乐还可以,人声很弱 ...

激光头怎么擦?三碟挡住了激光头,不知道该怎么拆。我家的机器是光盘放进去,都不转的

网友E:
原来家里有一台一模一样的机器,97年1490元买的,夏新的vcd795,夏新又是给飞利浦代工的,所以飞利浦也有这样一模一样的一个型号的机子,不过是飞利浦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激光头怎么擦?三碟挡住了激光头,不知道该怎么拆。我家的机器是光盘放进去,都不转的 ...

机芯总成拆下,再拆底下的驱动板,然后就是光头机芯

网友(2025-03-08):
引用 网友E:
原来家里有一台一模一样的机器,97年1490元买的,夏新的vcd795,夏新又是给飞利浦代工的,所以飞利浦也有这 ...

我当年是1410元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