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升级mp3遇到id block失败是啥原因?

楼主(2019-07-06):
找到了两个瑞芯微的刷机软件。都不行,提示id b错误。mp3目前不能删除里面的文件,也不能写入。

楼主:
好像是闪存不能写入了。咋办。

网友:
闪存坏了,MP3的闪存本来就不好,很多都有这问题,换一片再刷吧

网友:
我就遇到过瑞芯微刷不进固件的,我是换成32位的XP就行了....
然后有可能闪存要拆下来上安国或者银灿 清空一下

网友:
瑞芯微RK26时代是有专门的清空工具和扫描坏块工具的,现在就不知道了

网友:
有条件换个闪存试试吧!记得好像前些天说过这个,先是刷机,刷机不行再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