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磁圈十字批头 BROPPE PH2

楼主(2019-07-06):
前段时间买的批头  其实也不缺 就是觉得好看

五颜六色的 确实好看

盒子后面带挂钩

材质标的是S2

磁环

可以取下

装上螺丝

磁环吸合到位  以后上螺丝再也不怕掉了

网友:
手持诺基亚围观老刀吃完饭得得嗖嗖

网友:
长得好看就是容易被喜欢

网友A:
漂亮的彩色双节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漂亮的彩色双节棍

快使用双节棍 吼吼哈嘿

网友:
看样子啥东西都得靠颜值

网友:
我的磁圈在后面

网友:
双节棍的带弹力,比楼主这个好用些

网友B:
我也是图好看买的,到手发现材质软,有一只弯得厉害,敲了好一阵才敲直,还上车床卡盘上校过,感觉劲大点手都能扳弯。磁铁倒是不错,螺丝吸得很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图好看买的,到手发现材质软,有一只弯得厉害,敲了好一阵才敲直,还上车床卡盘上校过,感觉劲大点手 ...

硬度可以啊 这玩意儿热处理后有点弯正常

网友:
确实挺方便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硬度可以啊 这玩意儿热处理后有点弯正常

为毛其它不弯呢,难道是生产工艺上出现了暴力事件?
头的硬度没感觉,还没什么机会用,我也不缺批头,就是觉得好看就买了
另外,盒子也还不错,就是里面卡批头的断了两处,导致一个批头卡不紧

网友:
都是没用为了看着好看

网友:
还有这种玩法?
孔小就不好办了

网友C:
漂亮!电批能用吗?怎么感觉那么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毛其它不弯呢,难道是生产工艺上出现了暴力事件?
头的硬度没感觉,还没什么机会用,我也不缺批头,就 ...

不排除有残次品的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漂亮!电批能用吗?怎么感觉那么长呢

电批肯定也能用啊  现在谁还用手动螺丝刀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毛其它不弯呢,难道是生产工艺上出现了暴力事件?
头的硬度没感觉,还没什么机会用,我也不缺批头,就 ...

批头加工变径后, 热处理过程中肯定会变形, 有几率。  变径越大,就是去皮越多的越长的变形越厉害, 另外批头加工的时候,软态情况下是材料过来, 也本身是有变形的, 无办法改变的

网友:
深孔螺丝没法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