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地摊收的DT830N自动挡数字表+20190703

楼主(2019-07-06):
20190703
    早上6点多醒来,差不多7点前起来,头7点把饭菜准备好,然后忙活出口问题,完事了,忙活进口,

   7点半上班,到门市8点,一上午无活,没人来,闲着没事,把那昨天酒厂的哥们扔下的那大安罗纳多充电器修一下,

   这种充电器有个好处,是可以选择12和20AH,所以,修好有好处

    经过检查,大体坏的就这些件:保险烧了,MOS 8N60挂了,对应的,3842贴片也开瓢了,

   6脚到MOS-G的贴片电阻,3脚到MOS-S的贴片电阻

   (这个因为还垫了一个300欧左右的普通1/8电阻,是与之串联的,那个电阻没坏。

   还有一个是MOS-G对GND的103贴片也烧了,当然,最主要的是,他本人发现的烧的那个0.5的电阻(取样电阻)基本上就这些,

   于是,先拆下这些件,然后依次换上去,吹下来,吹上去再补焊一下,

   因为都炸没参数了,根据经验,三个贴片分别用330,511,103代替的,0.5的用0.56的代,

   这样,修复后试机,问题解决,正常,但是实测参数只有2.63A,没有小电流,

   后来发现,选择开关不管用,开路就是2.63A,换一个一样的开关上去,问题解决,修复成功。

    中午回家,好好休息,醒来后3点半了,老太太来跟我商量明天过寿的事,

   刚不到4点,电话来了,一听声音,就知道是那饿了么,就是前一阵换个电机的那小子。

   上来就问还有电机不,又一个可能也得换电机,

   于是,我说10分钟到,于是,赶紧穿衣服来门市,这是个黑色的普通5键电扇,机械开关的,

   不转,轴也太艮了,转不动,拧不动,估计是加菜油加的,好在还是光腚拿来的,我省事了,

   拆下螺丝,分不开,太紧了,无奈,只好将后边分开,单独剩下前边和转子,拿电钻带着转,

   很快瞅着那油皮就起皮了,活动了,转子抽出,绷带酒精擦油,前后孔清理,加油装回去

   (这次不像上次那么实惠了,MD,上次白忙活半天不算,连油毡都加满油了,最后落个吸死

   白修电机,虽然换了个电机,我除了钱,什么也没落下啊,

   这厮还美其名曰去卖电机,看能卖十块钱不?所以我对这位印象一般。

   可能有人说了,你得着钱了还不行啊,还惦记人家的坏电机,一个破铝电机有嘛惦记的?

   我不是惦记那电机,而是这事,还有他说的那话,比较气人,

   按说呢,那电机加油清理就是十块钱的活,因为电机是坏的,咱没想到,

   那么用心的给往好里拾掇,结果白修了,换电机,我也没加这修理费,

   早知道,开始就不给你修就好,直接换多省事。

   结果换完了,你要蔫了吧唧的拿走电机也不说什么,非问我这电机你要是卖能卖十块钱不?

   我说不可能,他说想拿回去卖卖看看,我能说什么,只是感觉别扭,恶心。

   感觉自己如此卖力气付出,换来这样的回报?

    所以,这次仅仅在轴上和孔里加点油就装上了,

  将来没油了你要是省钱就自己弄,干不了再来找我。装好试机,没问题,这个算完了。

    他又要修个K歌的话筒,说是给儿子买的,60多买的,现在不管事了,

   说是底下电池(也就是把)那块跟手榴弹把差不多的地方摔断了,他用502粘上了,这突然又开关不能开关了,没反应了。

    我不想管,但是你直接拒绝他不走啊,反正拆一下看看也行,

   东西主要在中间那大圆鼓上呢,多半圈网子,正面是一白色面板,上面很多键,顶部一个是开关键,

   下面是大小USB,TF槽之类,我只能装模作样的耗时间,先是上下拧,都拧不开,

   拧下话筒罩子也不行,后来只好撬网罩一边,有俩卡榫,总算拨出去,

   将网罩两边的卡榫取出,剩下里边的鼓型黑塑料,操作键板的对应的反面是喇叭,

   就算拧开这黑鼓的4个螺丝也分不开,正面的白面板下面就算电路板,但是也取不下,

  我一直跟他说,这玩意,没你想的那么容易,断根线啥的,不可能,

  这东西就是按手榴弹设计的,不怕摔,所以线断基本上没戏,

  肯定是玩的时候胡摁把固件丢了,是软问题,咱弄不了,

  我朋友给了不少MP3,4,5,导航啥的,没治,最后都得拆成这个

  (说罢,拿出几瓶子芝麻件晃给他看,)现在这玩意没法修,咱弄不了,

   你看,这喇叭,电池的插件都是成品,不可能出现断线问题,别费劲了,或许找修手机的可以。

   所以,又开始装(好歹也看看结构,谈不上吃亏不吃亏)装好给他,这货,打发走就完。

    这边扫码付款,给了修电机的钱,走人了。

    清理一下桌子,收拾一下玩手机,一会,又来人了,

   看见门口东边有一个车轱辘露出来,一个人探头缩脑的在晃荡,

   一会进来了,是个个不算矬的一米七的男人,看岁数50上下,

   进来拎着个半透明的纸袋子不大,里边好像有不大的东西,我心说,估计没啥意思,

   他进来说,昨天刮风下雨那会,信号不好,他开关了一下机器,就听到叭一声,就不着了,是不是保险烧了,

   我笑着回道:“要是保险烧了,就是大毛病了,正常情况下保险是轻易不会烧的,烧保险就是后边短路。”

   本不打算拆开,估计是电源烧了,不过想想,就算是烧了,这路简单的电源在咱手里还不是轻车熟路啊,

   何况,还有朋友们送的几个成套板子呢,不行换电源都可以,

   于是,拆开看,这是后期定位的C9,打开一看,没毛病啊,保险正常,黑片正常,没有任何炸的痕迹啊,

   来回测着都正常,次级大小二们也正常,正发愁,突然看到一个电容怎么如此伟岸啊,高高在上啊,

   下面裤衩子都褪到袜子上了,拆下看是1000/10的,

   于是翻自己的电脑拆机电容库存,找到个680/16的,换上,试机,一切正常,修复,装壳收款15¥,

   这位给了一张新新100,还得找给他4张不同规格的绿,褐,灰,紫四色票子(85)。

    打发走他,就没事了,继续玩。

    19点多点,来个女的,带来一男一女俩孩子,都不大,正是淘气的年纪,

    修个格兰仕还是啥的空调遥控器,(来是奔着买来的)其实,我还真有个一模一样的遥控器,

   我说给看看吧,或许可以修好,说是之前不灵光了,短路一下电池盒内藏的俩触点好了,

   可是又犯病了,干脆买一个,我经过检查发现电池漏水过,都黄了一片,

   刮刮无意中碰到那连体的弹簧,发现竟然翘起来,凸弹簧的延长连接线竟然从平弹簧上方断了,

   拆下来,找一个铁片的一体弹簧,剪切铁片后装好,正常使用,收5¥得了,

   她看见充电器了,说她家充电器坏了,想换条线,回头吧,哪天拿来给换上。我说可以,

   于是,说是付款了,走了。我始终没听到报钱的声音,后来查支付宝那边到了5¥,

   唉,这个麻烦,怎么就不出声呢2019年7月3日19:29:39

楼主:
这是当年在地摊收的一块数字表,自动挡的830N,反应速度还是比较快的,从大档往下落,直到显示正常值,很不错,尽管电路也很一般,当初好像是20111015那天10¥收的,没病,直接能用。

网友A:
一坨巨型牛屎粘在上面,没拆开研究一下啊,第一个报道的?

网友B:
哈哈 抢楼成功  发完回去看日记

网友C:
自动挡830表还真是头一回见

网友:
圆柱电池不错

网友D:
加点照片就更好了,一篇加3张,比如摇头晃脑的老头,那个妇女,

网友E:
客户1、饿了吗,给一个因为加了菜油而抱死的电机进行加油清理,这次能到手10块钱?
客户2、50岁,修一个电视盒?反正是换个电容,到手15元。
客户3、带俩小孩的女的,修遥控器,收费5元。东西便宜了,工钱上不来啊。
那么,今天总共是10+15+5=30元么?电扇电机,能多要点钱么?

网友:
我是来看故事的

网友:
看太快了 没看明白 谁怀孕了?

网友:
没写到底是啥玩意电源怀孕,差评
看描述也许是收音机什么的

网友:
你该换个手机了,上图质量太差了

网友:
这个表的7号电池好评

网友:
话唠啊这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坨巨型牛屎粘在上面,没拆开研究一下啊,第一个报道的?

果然是第一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 抢楼成功  发完回去看日记

亚军出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动挡830表还真是头一回见

嘿嘿嘿,恭喜第三名得主。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点照片就更好了,一篇加3张,比如摇头晃脑的老头,那个妇女,

不能及时更新,因为未必上镜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客户1、饿了吗,给一个因为加了菜油而抱死的电机进行加油清理,这次能到手10块钱?
客户2、50岁,修一个电 ...

估计也就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