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盒子或电视删除广告,去除内置应用

楼主(2019-07-06):
小米盒子/电视每次开机十几秒的广告,很恶心,尝试几种方法去除广告,最终还是这种方法见效,现在分享出来,供米粉们参考。
第一步:安装当贝桌面当贝市场有下载电脑上下载当贝市场(http://www.dangbei.com),拷贝到U盘 ,安装到电视上。在当贝市场app里面下载当贝桌面(也可以使用其他第三方桌面,当贝桌面比较简洁),一定要先安装第三方桌面,接下来的步骤要删除小米桌面,不安装其他桌面会导致进不得系统,本人不负责,谨记!
第二步:开启开发者模式。进入设置
打开关于
点击产品型号几次,会弹出开发者模式开启,
第三步:在帐号与安全那里 安装未知来源地应用 ADB调式 调成允许

第四步:查看电视盒子的ip地址,电脑和盒子都在一个局域网内 我的电视ip是192.168.13.103(根据你的电视ip来)
第五步:电脑上安装秋之盒ADB工具(https://www.atmb.top/),打开点击网络连接新设备,把你电视的ip地址填写进去,

连接成功后打开右下角的 ADB命令行 选择CMD
第六步:
*命令使用不慎(误删应用)可能会引起变砖,重启,无法回到桌面,因此产生的后果概不负责* adb命令:
1. 连接设备 adb connect 192.168.13.103(填写你电视的ip
2. 开启USB调试 adb devices
3. 电视上弹出 usb调式弹窗 选择打钩  确定

4. 删除内置应用,.删除小米桌面 adb shell pm uninstall --user 0 com.mitv.tvhome   删除这个之后电视会变成当贝桌面
5.  删除开机广告 adb shell pm uninstall --user 0 mitv.service
6.  其他 应用商店 adb shell pm uninstall --user 0 com.xiaomi.mitv.appstore
7. 米家 adb shell pm uninstall --user 0 com.xiaomi.smarthome.tv
8. 小米商城 adb shell pm uninstall --user 0 com.xiaomi.mitv.shop
9. 小米支付 adb shell pm uninstall --user 0 com.xiaomi.mitv.payment 电视的adb shell pm uninstall --user 0 com.xiaomi.mitv.pay
10. 小米钱包 adb shell pm uninstall --user 0 com.mipay.wallet.tv
11. 游戏中心 adb shell pm uninstall --user 0 com.xiaomi.mibox.gamecenter
(电视的com.xiaomi.gamecenter.sdk.service.mibox)
12. 小米手册 adb shell pm uninstall --user 0 com.xiaomi.mitv.handbook
13. 小米相册 adb shell pm uninstall --user 0 com.mitv.gallery
14. 小米自带播放器 adb shell pm uninstall --user 0 com.mitv.videoplayer
15. 小米天气 adb shell pm uninstall --user 0 com.xiaomi.tweather
16. 小米画报 adb shell pm uninstall --user 0 com.xiaomi.tv.gallery
17. 显示所有应用 adb shell pm list packages 删除应用ADB命令格式 【adb shell pm uninstall --user 0 软件名称】

楼主:
还可以删除   <今日头条>adb shell pm uninstall --user 0 com.duokan.videodaily

楼主:
可选删除的  <今日头条>  adb shell pm uninstall --user 0 com.duokan.videodaily
日历    adb shell pm uninstall --user 0 com.xiaomi.mitv.calendar
系统更新   adb shell pm uninstall --user 0 com.xiaomi.mitv.upgrade

网友A:
谢谢大侠分享!按照教程进行到第六步,电视没弹出USB调试弹窗。不知用什么办法继续。

网友:
收藏了,改天按部就班试试

网友:
我也要去试一下,买了大半年的KKTV越来越不像话了,播放本地资源还转圈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大侠分享!按照教程进行到第六步,电视没弹出USB调试弹窗。不知用什么办法继续。 ...

我的电视连接上秋之盒,打开adb命令对话框就自动弹出了 ,如果没有提示 就多试几次    不行的话恢复出厂再连接    输入adb devices      对话框显示图片上的 “list of  ....'那句话就表示连接成功

网友B:
不留着小米桌面不删除就好吧
感觉像是当贝的宣传误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留着小米桌面不删除就好吧
感觉像是当贝的宣传误导

你可以安装其他第三方桌面呀

网友:
留个记号,准备买小米

网友:
小米盒子升级后wifi用不了,连接不到,最好别买,还有官网又没有固件可下载。

网友(2019-09-13):
com.mitv.tvhome 不删除开机还是有15秒的广告,其他的删了大部分,管用,恶心的画报再没出现

网友:
删除后发现HDMI输出用不了,然后遥控反馈变慢了,不删除小米桌面的话开机15s广告还是拿不调,最后又恢复了出厂设置

网友:
HAO,xiexie,小米的开机广告确实烦,有空试试~

网友:
要去小米广告,直接路由器丢弃数据包就行了,干干净净,开机广告,片头广告都没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谢谢大侠分享!按照教程进行到第六步,电视没弹出USB调试弹窗。不知用什么办法继续。 ...

我的也是这样,ADB连不上小米盒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是这样,ADB连不上小米盒子

奇怪,我的也是这样,本来想入去腾空下地方的。

网友(2019-10-14):
我买的通用安卓机顶盒,没这些烦恼,小米盒子用过2代,和手机一个德行,广告机,从此再也不碰小米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