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手里有一个 intel OPTANE 不知道怎么用

楼主(2019-07-06):
手里有一个 intel  OPTANE 不知道怎么用,根据板子上的信息如下

品牌:intel【英特尔】 硬件名称:OPTANE【傲腾内存】 接口类型:M.2  2280  nvmexpress   PCI-EXPRESS
硬件型号:OPTANE-M10    硬件容量:16GB

网友A:
没啥用处,只能吃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啥用处,只能吃灰

这个内存到现在都还在我身边呢

网友B:
这玩意还是挺有用的,ssd做系统,傲腾给机械硬盘加速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还是挺有用的,ssd做系统,傲腾给机械硬盘加速还是不错的。

只不过唯一的缺点就是对硬件配置有要求

傲腾内存详细信息及最低配置要求

型号:intel OPTANE           系统支持:Windws10  64位
存储容量:16GB                CPU支持信息:仅支持英特尔第七代CPU
接口:PCI-e NVME 3.0×2   主板支持信息:仅支持200系列主板
尺寸:M.2 2280     功耗:3.5W/900mW~1.2W   工作温度:0~70℃
顺序读写:1350MB/s  290MB/s    随机读写:240000 IOPS / 240000IOPS

楼主:
晒一下,我的傲腾内存上颗粒的信息

网友:
引用 楼主:
晒一下,我的傲腾内存上颗粒的信息

前面加上个pf看看

楼主:
颗粒丝印就是  29P16B1ALDNF2   加了PF的话就没有数据了

网友A:
这玩意儿不是常规的NAND Flash,目前也没有完全详细的功能PIN,功能原理图,不然能做出来对应的U盘主控的话,这玩意儿起码涨到100一根
intel真是会缩水,看看PCB的用料:
就只有金手指沉金工艺,焊盘啥的就没有沉金

我拆坏固态,经常都是整版沉金的,什么2246xt 2246en 2258xt 2256k,就是山寨的,慧荣公版的,mSATA的,K版的统统都是整版沉金,那个焊盘,金灿灿的、
从来没遇到过想傲腾这样,只镀接口,不镀PCB焊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儿不是常规的NAND Flash,目前也没有完全详细的功能PIN,功能原理图,不然能做出来对应的U盘主控的话 ...

反正也是朋友送的,我又没有花钱

网友C:
没啥用,给机械盘加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啥用,给机械盘加速吧。

电脑配置不支持这个内存,我也没办法。也不知道是好的还是坏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儿不是常规的NAND Flash,目前也没有完全详细的功能PIN,功能原理图,不然能做出来对应的U盘主控的话 ...

intel、NV的出货量大公板都是这样,OSP工艺成本低又可以满足RoHS要求,焊盘的有机物保护层过一次回流焊就没了,金手指是单独处理的镀金耐用一些,他们通常工程板需要上BGA socket的才做ENIG

山寨的,整版做化金,金手指部分的厚度很怀疑有没有15um

网友:
引用 网友D:
intel、NV的出货量大公板都是这样,OSP工艺成本低又可以满足RoHS要求,焊盘的有机物保护层过一次回流焊就 ...

碰见内行了。。。赞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只不过唯一的缺点就是对硬件配置有要求

傲腾内存详细信息及最低配置要求

非也,用intel ica软件,不管是什么硬件平台的机器,也不必是win10系统,就可以用傲腾加速hdd,亲测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非也,用intel ica软件,不管是什么硬件平台的机器,也不必是win10系统,就可以用傲腾加速hdd,亲测过 ...

可是插在我的电脑上完全不认这个傲腾内存,可能是硬件不兼容或者不支持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插在我的电脑上完全不认这个傲腾内存,可能是硬件不兼容或者不支持 ...

如果是win7系统,系统里得有nvme补丁才能识别硬盘的,然后就可以用ica软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