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没有生锈但又扭不动的夹头如何拆开????有图有真相

楼主(2019-07-06):
没有生锈但又扭不动的夹头如何拆开????

电钻坏了,拆下来头部分。用了老虎钳等,还是拆不开。

网友A:
固定螺丝拆掉后,用电动扳手夹一个内六角

网友B:
夹头里面有个反牙螺丝,下掉后再拧。

网友:
是钻夹头张不开嘴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夹头里面有个反牙螺丝,下掉后再拧。

下掉了。拧不动

网友C:
柴油泡一泡有惊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定螺丝拆掉后,用电动扳手夹一个内六角

下掉了。拧不动

网友:
柴油泡一泡

网友:
一端用老虎钳夹住,一端用管钳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柴油泡一泡有惊喜

没采油,只有食用油,可以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采油,只有食用油,可以么?

我看大师们折腾打黑机器都是泡柴油后松动,大概食用油也有效果,我没实践过,可以试试。

网友D:
万能的wd40试一试

网友:
就算弄点废机油来泡一下也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万能的wd40试一试

买一瓶wd40,还不如买个新夹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掉了。拧不动

反牙螺丝下掉了,然后逆时针下。估计你得需要点工具,比如台虎钳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采油,只有食用油,可以么?

用猪油炸一下更好!

网友E:
WD-40,泡一下,反方向拧~(千万别正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E:
WD-40,泡一下,反方向拧~(千万别正方向)

你遇上一个人,你爱他多一点,那么,你始终会失去他。然后,你遇上另一个,他爱你多一点,那么,你早晚会离

~~~~~~~
太深奥了,大神,能解释一下么?

网友:
准备换掉夹头干脆敲碎了 再老虎钳伺候

网友:
蛮干,拿手锯来,锯开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