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有没有大哥知道这个耕升固态硬盘用的是什么颗粒,改U盘买什么主控板

楼主(2019-07-06):
有没有大哥知道这个固态硬盘用的是什么颗粒,改U盘买什么主控板,慧荣sm3267/3268主控板能不能用

网友:
没办法,只有拆下来用BGA闪存测试架看型号信息

网友:
除非拆过同型号的颗粒,有经验的,否则猜不出来。只能像二楼说的,拆下来上测试架看看。

网友:
讲真的,慧荣3268,银灿IS917,基本都是支持全的,而且这个群联是intel的颗粒,我印象是L95B?反正能在2246EN里面选eL95B固件的

网友:
这个群联3111  应该都是安的TLC颗粒吧   3268试试吧  不过tlc做了u盘也是慢慢慢

网友:
tlc可以选择3268,如果不行就用3271或者安国,支持肯定是没问题的

网友:
看样子是群联自封的白片TLC,根据经验来自东芝家的可能性最大,可以尝试用3268和3281做U盘,这两个对3D TLC支持性较好

网友:
TLC 16K,  ad 3a 18 a3 61 25

网友:
这个芯片型号很可能是海力士H27QFG8PEM5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