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一块似是而非的闲置小电路板,给普通USB风扇升级阵风功能

楼主(2019-07-06):
移动3000积分兑换的志高USB台扇。之前拆过机,感觉除了尺寸、风力大点,其它和充斥市场的9.9包邮类的廉价品没什么区别。

3档开关,2档风速。弱风档就是串了个1N4007降低0.几V的电机工作电压,廉价产品常用的套路。

风速调节的档位功率差别很小,就是个摆设。

这种烂大街的玩意,扔也不是,用也不是。想起有个闲置的VAPE驱蚊器,其风扇是阵风式工作模式,于是找出来拆出电路板,比对大小倒是合适,心想能不能用它把弱风档改成适用的阵风模式?

拆机过程观察,转停比不合适。电路板原来控制电机的模式是1:4,即约转5秒,停20秒循环,转时偏短,停时太长,不能直接用于模拟人体舒适的阵风。当然,就算能直接用,志高USB台扇工作电流是原配风扇是数十倍,风扇的开关管J3Y也得换成大电流的,场管自然最合适了。

把电路板、电机、电池盒分离出来,便于观察

原配电机电流小得可伶,怪不得替芯原装干电池能用1年左右。

计数器驱动开关管输出信号的3脚,无输出时,电压为0;有输出时的电压达到干电池(电源)电压。这个数值很重要,为后期再增加1挡阵风模式奠定了基础。因为若在电机+端加1个P-MOS控制电机,这个电压规律对P-MOS而言,刚好与对N-MOS的意义相反,即3脚有输出时关断,无输出时导通,当然,开停比也就变成原来的倒数了。

个人以为的开停比,在1:2或2:1比较合适(看网上对1:1的吐槽较多),最纠结的是老白不懂怎么改开停比。板上零件寥寥,硬着头皮对误以为的2个电阻和1个电容,用不同值的替换了观察效果。
替换电阻没有新发现,开停比不变,开停周期时间也不变。

原C1容量350n,并联的C4位加了个1μ,开停比仍没变,但开停周期延长至原来的4倍左右,即转20秒,停80秒循环,算是有一点发现。

前几天再拆VAPE驱蚊器发帖时,也顺便跑板画了个电路简图,求教改开停比的问题

得到几位大神指点,其中尤以@邓穿石大神的指点令人信服,他说计数器1脚(Y5)连接15脚(CR),应该是接成了5分频电路(即开1+停4),并举了几个例子,比如Y6(5脚)接15脚就是6分频...,以此类推
按大神的思路做了验证,割断1脚的焊点抬起,风扇连续转

15脚连上Y2(4脚)为2分频,开停比变成1:1

15脚连上Y9(11脚)应为9分频,实测开停比1:8,很准。

把15脚连上Y3(7脚),开停比1:2,正是我需要的比例。这个驱动信号的电压变化和时长,换作控制电机+端的P-MOS,开停比就是2:1了。第一次弄,多个阵风档选择岂不更好!

开停比解决,脑子里规划了一下整体的改造方案,如下图(此图后画,当时是边弄边想)。
1. 计数器7脚Y3)连上15脚,改开停比为1:2。
2. 用A2SHB替换J3Y,适应志高台扇工作电流需要。
3. 电机+端增加A1SHB开关管,仍采用3脚信号驱动,它工作时,将原来的开停比1:2,颠倒成2:1,多一种阵风模式选择。
4. 主开关为连续风、关、阵风3档。阵风下,通过拨动开关切换,短路电机+或-端的开关管,实现开停比1:2或2;1的阵风模式选择。
5. 因实验时电源是3V干电池,未来应用是USB取电5V,应该会影响时间常数,不会算,直接C4位加1个100n贴片电容做点补偿。

上图已特别注明连续风的实现方法,需要2个开关配合,后面不再赘述。
下面就是逐个验证想法是否可行。先试试准备添加的电机+端开关管控制,板上临时贴高温胶带绝缘无焊盘的D极

A1SHB。20V,大概2.3A的P-MOS。

无意外通过

Vsd如图,导通良好

接着来A2SHB替代J3Y,

导通时,Vds表现比A1SHB还要好。顺利通过

小插曲:过程中顺便拆下15脚连接电源+的C5,看看有什么影响,从而判断用途

结果什么变化也没有

最初的想法逐一通过了,开始正式改。拆除按钮开关,割、刮出给A1SHB安家的焊盘。

安装位置限制,A1SHB倒扣安装

换掉7脚连接15脚的临时飞线

按照应用要求组装好,准备试

短接电机+端开关管,正常

短接电机-端开关管,也正常

正式组装

撬离焊盘的1脚,用高温胶带包裹一下,防止无意手捏回碰焊盘

去掉指示灯和限流电阻

整个改造,仅增加如红圈内所示5个元件(均为常见,且可以通过拆机或廉价获得),和改造中拆除的元件数量(1N4007,J3Y,按钮开关、LED、R3)相当。

给电路板找个家

按构想接好线

拨动开关的固定螺丝丑了点,以后再说吧

实战验证,各项功能达到最初设想。阵风功能感觉很实用

连续风档的电流测值,说明改后功率没缩水

阵风档,2:1和1:2模式的电流测值,说明电机+、-端的场管分别导通情况良好。

此帖乃基于废物利用的搭积木游戏,减少闲置和废弃,省钱又环保。此法算不算菜鸟福音,值不值得这么做,看客自己的判断永远是正确的。路过的大神,如有纯新增、最简适用的阵风模式方案,望不吝提供大家学习,谢谢!
虽然小事一桩,老白着实折腾了好一番,抱歉耽误看客时间,高手轻喷。最后特别感谢邓穿石大神指点迷津,让我又前进了一小步。
谢谢你路过!

网友A:
牛得一塌糊涂,加精的节奏

网友:
恭喜成功改制
不过偶觉得用555来驱动还简单点

网友B:
这个真的很好啊,一直想怎么解决这种风扇一直吹难受的问题,加个阵风功能太实用了

网友:
我们就只有买成品风扇的份啦

网友:
不错呀,吹吹停停还省电

网友:
总觉得这个功能没必要用到4017那么复杂,的确是用个555就够用了。

网友:
膜拜大神,遇上这样的技术大神,总有种仰头看大山的感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牛得一塌糊涂,加精的节奏

也是同感,楼主何需过谦。个人以为精之所在就是精益求精,恰如此贴

网友:
这样就完美了,改得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是同感,楼主何需过谦。个人以为精之所在就是精益求精,恰如此贴

没有基础,常把简单的事情搞复杂了,哪敢造次

网友:
我倒是觉得微风舒服点,阵风没柔和过度有点一乍一乍的

网友:
恭喜大婶折腾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真的很好啊,一直想怎么解决这种风扇一直吹难受的问题,加个阵风功能太实用了 ...

电扇吹自然风模糊风健康的概念,电子界家电界好多年前就有了啊

网友:
我觉得应该用ne555,直接调节空闲比,并且震荡频率0.1hz或更小即可。这电路比555复杂太多了。

网友:
如果是无刷电机,调节占空比有用吗?

网友:
牛人,很多参数看不懂,还要再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