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拆解检修 博士锂电钻,得伟电扳拆解

楼主(2019-07-06):
博士锂电钻,得伟电扳拆解

网友:
据说经常拆开来保养保养可以大大延长机器的使用寿命。

网友(2019-12-12):
不错,值得学习,是要做做大保健

网友:
一个无刷,一个有刷,做工都不错。

网友A(2020-02-17):
用什么清洗的? 我用金属洗净粉,效果一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什么清洗的? 我用金属洗净粉,效果一般

说是用柴油可以洗干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是用柴油可以洗干净

先用汽油洗更好,最后用柴油洗一遍,

网友:
搞不到汽油 柴油,成本也高了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说是用柴油可以洗干净

我用节气门清洗剂,标榜那种。。。。很好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用节气门清洗剂,标榜那种。。。。很好用

搜了一下,最便宜的380ml才8.8包邮,靠谱,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搜了一下,最便宜的380ml才8.8包邮,靠谱,哈哈

对的,日常很多汽修店用来清洗节气门或者洗一点小工件的,我家里常备2-3瓶用来洗东西,很好用,有时候自己无聊也会3-4w公里自己洗洗节气门,

网友:
这个线路确实是盘的漂亮 不愧是名牌

网友(2021-02-26):
我感觉德伟那个好!

手钻既然拆开了,汽油清洗,再加新的润滑油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