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atx电源改装桌面小功放

楼主(2019-07-06):
其实就是利用了一个坏了的atx电源壳子,后级功放用的lm1876tf,tb买的空pcb,前级加一块音调电路,因为推桌面小音箱,没有音调的话,低频下不去,电路比较简单,制作完以后0底噪,难点其实是壳子的改装和打孔,费了不少时间

网友:
挺不错的,我没这功力,就只会买成品功放板。

网友:
变压器功率小点

楼主:
配个好的音箱,音质还是相当不错的

网友:
这么好看的音箱配这么丑的功放,不值得折腾,还不如整个小巧的盒子来改装

网友:
diy不错!如果非要用这壳,建议贴木纹或花纹贴纸装饰一下

楼主:
说实话,做功放就是找壳子难,电路好弄

网友:
我用TDA7265做的小功放放台式电脑用,里面能用最大变压器就用到最大放里面,音调可以在电脑里调节低音,那样出来的声音也不错

网友:
调音是要实时的吗?就电影上那种,

网友:
,不错不错,赞一个!!!!螺丝能除锈吗?

网友:
标题党啦,我是被标题骗进来d:smile::lol:

网友:
外壳喷个黑,立马高大上不少

网友:
我已经烧了好几块1875了

网友:
变压器太小

网友:
音箱不好找,我车机没音箱了。楼主音箱贵吗

网友:
变压器干扰严重影响音质吧?不做个屏蔽?

网友:
奇丑无比,换个木壳子吧。

网友(2021-04-23):
这变压器太小了,根本发挥不出1876的威力。和1875一样,电源一定要充足,声音才好听

网友:
这盒子太薄了,买两个铝盒子,作成分体式的,电源单独一个盒子就漂亮了,音调电路能不要就不要,顶多加个前级放大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