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自制锂电池汽车应急启动电源,秒起6缸4.0排量发动机

楼主(2019-07-06):
自制锂电池应急启动电源,秒起6缸4.0排量发动机。
电池是日立40105,16年货多便宜的时候屯的。
前几天车电瓶坏了,折腾换了个新电瓶。
于是构思做个应急启动电源,买了8AWG硅胶线,和纯铜加厚夹子。临时搭一个试一试,也买了EC5插头,准备两个并联使用。
原来是构思每个夹子引两根线并联使用,刚才特意去试了一下,单线8AWG硅胶线完全够用,毕竟有8.5方了,而且就用那么几秒钟,还很短。
夹子也选的比较厚实的,自己用的不惜成本的堆锡焊法,经得起大电流。
这些东西没有买成品,因为成品用料都没有我自己做猛也没有我自己的做的粗壮。
不多说直接上图。

网友A:
电池看着不错,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看着不错,多少钱?

请自行移步搜索 日立40105
现在没啥货了涨价了。
可以用那种方块的日立5.5ah电池,那个货比较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自行移步搜索 日立40105
现在没啥货了涨价了。
可以用那种方块的日立5.5ah电池,那个货比较多

多谢,我去看看

网友B:
这个我之前也买过两组 粉色外皮的  大概120元一组吧  我拆了一组4节并联做了个点焊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之前也买过两组 粉色外皮的  大概120元一组吧  我拆了一组4节并联做了个点焊机 ...

我也构思过锂电池做点焊机,四节并联轻松上三四百A,也不伤电池。
不过自己自制过变压器点焊机,使用正常,也就没弄了。
控制电路mos管阵列懒得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谢,我去看看

搜索日立401050  或者 日立高倍率动力电芯
或者日立5ah 之类吧
或者日立5.5ah  日立27ah等

网友:
电池是关键。
我也想做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搜索日立401050  或者 日立高倍率动力电芯
或者日立5ah 之类吧
或者日立5.5ah  日立27ah等

多谢多谢,已找到,

网友C:
如果只是打一下火,还不如超级电容实际一点。价钱差不了多少但超级电容充电快。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只是打一下火,还不如超级电容实际一点。价钱差不了多少但超级电容充电快。 ...

理论上完全可以。
但是要达到400A放电能力,内阻不能大于5豪欧。
容量具体多大还没有计算。
14v放电到10v,电流350就行。
关键要找内阻足够低的超级电容电流才能上去。
注意电压只能到14/15v,不能高了。
这样的超级电容多个并联估计体积不小,说不定和原来的电瓶有一比,和一个书包差不多大。

锂电池是当今能量储存里面能量密度体积比最优的了。
电容相比差远了 还不便宜,体积相比大很多,如果要一样的放电能力。

背着个书包大小的电容包,有点不实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理论上完全可以。
但是要达到400A放电能力,内阻不能大于5豪欧。
容量具体多大还没有计算。

MAXWELL 超级电容 2.7V3000F  5个串联13v
体积比楼主的大不到4倍但充电速度极快
用500w的电脑电源12v输出从0v到12v3分钟足够打3次火了
楼主的电池要是没电了充电花的时间还不如找辆车子搭线来得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理论上完全可以。
但是要达到400A放电能力,内阻不能大于5豪欧。
容量具体多大还没有计算。

别人不是试了吗,电容内阻2毫欧

网友:
有款7ah的超高倍率铁锂也可以,4串内阻6多点

网友:
如果选择放后备箱,还是考虑使用铁锂电池,稳定性高,夏天高温也不会出问题。

网友:
这电池涨得够厉害的  我之前买了五节才22一节

网友:
外行。感觉很厉害,但是长期放在车上的话,需要注意安全,电池现在都成了消防重点防范对象了。

网友:
不是铁锂电池的话放车上要小心哦。

网友:
电池还是很危险的。

网友:
去年论坛卖的磷铁锂电池很好,我买了8块做的24V/12V应急启动电源,和论坛卖的400多那个一样的盒子和外观,原来的盒子不好看,专门去淘宝看人家做的然后照猫画虎,3.2V/8AH的,50C放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