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纽曼Newmine 342 QC3.0车充加散热片和改固态

楼主(2019-07-07):
时代变迁,科技日新月异,旧车充虽然标称5V 3A输出,但冲水果手机慢的8要8要的!
前两天撸了这货-纽曼Newmine 342 QC3.0……
就想方设法将这个快冲塞进旧车充里:
1、最初的改法简单粗暴,拔下旧电路板,将纽曼Newmine 342 QC3.0的电路板直接用热熔胶粘上去:

坛友说热熔胶不安全,受热会融掉,好吧……
就继续折腾吧:
2、对DC降压芯片加铜散热片(索尼CD机运放芯片拆下的),中间还加了3M散热双面贴,怕散热片掉还加了胶带;输出电容换上固态电容,在原来旧车充电路板上各种飞线合并……
对旧电路板处理一下:

对纽曼Newmine 342 QC3.0进行折腾:

3、并入结合并装机:
上改后的测试图:
下图接米2万充电宝充电

对比用乐视充电头:

接入水果XR充电:

网友:
勉强可以吧~曾见过这电路!

网友:
工艺差了点,能用就行

网友:
貌似把原来板子上USB母头后面的元件拆除以后,新板子可以贴合在旧板子上~

网友A:
还不如不改散热能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不如不改散热能好吗

散热片加强散热,不知道你说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散热片加强散热,不知道你说什么

我的意思是散热片加错地方了,SOIC8E封装是通过芯片底部焊盘和过孔传导散热的,背面敷铜是主要散热部位你却贴了张胶布。。。你把这个铜片焊在板子另一面芯片部位的过孔上,包你散热效果刚刚的

网友:
我是准备买来改到先科一拖三,5v1a太小,但发现三个12v孔的独立开关按钮和usb的线路板是一体的,要改usb口就要放弃独立开关,于是放弃改装了。

网友:
这样实用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意思是散热片加错地方了,SOIC8E封装是通过芯片底部焊盘和过孔传导散热的,背面敷铜是主要散热部位你 ...

旧车充的DC降压芯片是这样设计,纽曼的非你所想

网友:
引用 楼主:
旧车充的DC降压芯片是这样设计,纽曼的非你所想

如果纽曼这个DC/DC芯片下边没有散热的话还真是够垃圾的,怪不得电流这么小

楼主:
楼上,你说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意思是散热片加错地方了,SOIC8E封装是通过芯片底部焊盘和过孔传导散热的,背面敷铜是主要散热部位你 ...

这位老兄是对的,拆开外壳通电测试过,首先感受到热量的是负极弹簧,芯片顶部我15w测试了好几分钟都是凉的,负极弹簧几秒钟就开始热了。这个设计就是通过负极弹簧把热量传到外面的点烟口,不然这么小的尺寸哪受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