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华为5v2a充电头,大神来

楼主(2019-07-07):
1元一个买的,买了10个,都没输出,全部拆开,有的烧保险,炸整流桥,爆电容的都修复好了,还有几个看不到那里有烧的痕迹,万用表测了测电阻电容变压器都是好的,芯片换了也没有,最后把这个管子换了才好。管子是从好的上面拆的,坏的管子用表量没有短路没有断路,和好的看不出来区别。谁知道这个管子的参数,或者用什么代换?

楼主:
管子丝印是u125n06k

网友:
引用 楼主:
管子丝印是u125n06k

耐压125A 60V么?猜的,另一款华为充电头用的是U45N06A,大师说是45a,60v管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管子丝印是u125n06k

猜的,网络卡了。。。。重复提交

网友:
这个应该就是个肖特基吧?

网友:
是在次级的吗?是的话应该是同步整流mos管,n沟道电流大于20a耐压大于60v就行。电脑主板上的不能用耐压太低容易坏

网友:
这个管子是同步整流用的MOS管。

楼主:
淘宝上面都找不到这种封装这种参数的mos管,太大了放不下

网友A:
菊花这个充电器好像设计有问题或者品控不行问题多多我上次拆了一个炸的一塌糊涂感觉这玩意修好了也用不了多久

网友:
这个好像是TO-251封装,60V,70A,估计不太好找

网友B:
引用 楼主:
淘宝上面都找不到这种封装这种参数的mos管,太大了放不下

基本上搜索25N06应该就可以找到封装差不多的吧

网友:
东莞达宏产的5V2A,貌似是通病,我也有个一样的,u125n06k貌似是125A 60V mos管,我在主板找了K3918 K3919换上去有输出,可是一充电就保护了,不知道是不是管子不合适,挺郁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菊花这个充电器好像设计有问题或者品控不行问题多多我上次拆了一个炸的一塌糊涂感觉这玩意修好了也用不了多 ...

确实设计有问题,买了很多都是外观几本全新,膜都没撕,拆开里面整流桥和保险炸了,还有的400v电容爆了,整流桥是2a的都能炸?

楼主:
后级都没事,换整流桥试试就好了,但是手里只有0.5a 1a的整流桥,换上去了也不敢用了,原配2a的都能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本上搜索25N06应该就可以找到封装差不多的吧

25n06 是25a的吧,这个不知道是不是125a的,差距太大,怕换上用不久

网友B:
引用 楼主:
25n06 是25a的吧,这个不知道是不是125a的,差距太大,怕换上用不久

是不是新版不显示专家数,说的话就没人信了
我是没见过125A管脚有这么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设计有问题,买了很多都是外观几本全新,膜都没撕,拆开里面整流桥和保险炸了,还有的400v电容爆了, ...

换5A的也照样炸设计问题或是IC存在缺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新版不显示专家数,说的话就没人信了
我是没见过125A管脚有这么细的 ...

哈哈专家被骚版取消了

网友:
我是用电瓶车控制MOS RU7788R 把管脚打磨细代换的,也就好了一个,另外3个一个没好,包括换了主芯片,不知道哪里还有问题

网友:
买的荣耀是比亚迪产的充电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