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关于里奇110v充电器改220v求大神指导。

楼主(2019-07-07):
里奇110v改220v,我把主变压器,场效应管,电容,压敏,都换成耐压大的了!怎么插220v还不行?灯乱闪,而且跟供电不足似得。也不能充电!求大神指导。

网友:
这种我也改过一个,也是没成功,我的是空载灯正常,插上电池就保护,估计是输出电压太高了

网友(2019-10-06):
应该还是电路没有改对,报故障了

网友:
应该是初级超过设计极限了,,所以保护了

网友A(2020-02-28):
你好兄弟,问题解决没有?我的是良明的,线路差不多。

网友(2021-05-09):
引用 网友A:
你好兄弟,问题解决没有?我的是良明的,线路差不多。

我也有个同样的里奇充电器110伏的,改的时候碰上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
测下整流后的高压,如果是直流300V,就是超压保护了。
开关变压器输入端是直流150V类型的,只能另想办法。
高压滤波电容是两个的就是100V-240V宽适应类型的。

网友(2022-10-26):
貌似想得太简单了,所以没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