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风扇换挡开关拧不动了,拆开看看

楼主(2019-07-07):
奥克斯电扇,用了很多年了,突然换挡开关拧不动了,拆

这个电容多少容量挡住了

另一面

交流电机

看线圈像是铝的,这个转动阻力也大了,可是还是别拆了,
拆了可能更坏了

换挡开关

拆下来,好像是靠电机里线圈匝数改变来换挡的

打开,很简单

定位的滚珠与弹簧,没见什么问题,就是没润滑油了
可是我只有花生油,算了,装回去把,好在拆了一下,就基本能转动了

哈哈,这也算修理麽

网友:
这。。。算拆理吧

网友:
算大保健,可以说是修的

网友:
一点机油就解决

网友A:
花生油。。。用不多久就粘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花生油。。。用不多久就粘死了~

哈哈,我也没用啊

网友:
用了就敲你脑壳

网友:
这个用润滑脂比较好点。

网友:
家里有个风扇也该修理了

网友:
又到了修风扇的季节了

网友:
又见奥克斯,空调大战悄无声息的结束了

网友B:
奸人同学又不务正业了,快回实验室折腾洞洞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奸人同学又不务正业了,快回实验室折腾洞洞板。。。。。。

哈哈,实验室风扇坏了,太热,怎么折腾啊

网友C:
涂点凡士林不知道行不

网友:
有塑料的地方不能用机油,要用专用油脂,如果没有凡士林大宝一类的就差不多,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涂点凡士林不知道行不

哈哈,什么林都没有

网友:
我上次那个也是拧不动,一用力就断了.

网友:
简单,在这个框的内壁,随便涂点蜡,然后用风筒吹十秒,让它融开,布满内壁,再装好。柔顺得没了档位的感觉。装的时候,小心不要将两颗钢珠弹没了。
        用蜡,又不会化掉一些再生塑料。电机,还是加点 汽车机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