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风扇批量改装(三挡改六档)

楼主(2019-07-07):
家里电风扇最小风都好大,晚上睡觉开了冷,关了热。于是就突发奇想,串电容降风速,再加一个开关,完美实现3变6档!受到家里领导的一致好评!电容需要适合的容量,所以我选择了几个常用容量的启动电容,经测试很管用,功率也降了不少。

网友:
改完的线不做下保护嘛。。

网友:
有那么一点技术,领导都看得起

网友:
大动作呀,改了那么多台

网友:
不错不错,我也改了两台,微风档真心好用

网友A:
家里的前几年也全改了,6档和仅一档微风两种方案
PS:电容上最好并联几百k电阻,避免电容放不了电而使插头带电触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家里的前几年也全改了,6档和仅一档微风两种方案
PS:电容上最好并联几百k电阻,避免电容放不了电而使插头 ...

嗯,对,有必要接个泄放电阻

网友:
有没有觉得改了后用微风挡电机比之前温度高了。。。。。

网友:
改完,速度太慢,不会烧电机吗?
我两个电扇轴有点卡,该加油了,懒得没动,速度再慢,会不会烧电机?
大神指点一下啊,心情好了也去折腾一下两个风扇。

网友:
最好改成直流无刷电机的。

网友:
可以不加开关,直接接在定时器上,效果一样!

网友:
物质奖励还是精神奖励

网友:
领导的一致好评,你家几个领导,大领导和小领导

网友:
謝謝分享  不错了!! 高级多挡变速了。。。

网友:
看样子以后得撸一些电容囤着了

网友:
美的 的4档台扇就是三档电机,在慢档串一只电容成弱风档

网友:
不错,有时间把我的也改了

网友:
我改过了 用了差不多3年了

网友:
用单刀双掷开关有点浪费,单档的就行了,电容并联在开关上再加个几百k泄放电阻就好了,我是直接并在定时器上的,反正定时器也没用
捡了一大堆这种红色CBB电容,有差不多10斤,下面这里只是一部分。。。

网友:
不错,还加上开关了,一般都并联在定时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