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DIY给客厅的节能灯管大灯更换LED灯板,实际效果还行,欢迎坛友指正!

楼主(2019-07-07):
   客厅的大灯原来是有造型的,用了没几年,感觉 有造型的不实用,2年以后坚决换了节能灯管的大灯,由于大灯比较大灯盘有50公分左右,就用了双层灯管,外层的40多瓦,内层的20瓦,照明效果还不错,几个月前内层灯管坏了,自己用论坛撸的兰普顿12瓦的LED灯换上去了,直接用磁铁吸到底盘上,效果不错,12W的LED比20多瓦的节能灯一点也不差,前几天领导说大灯又坏了,看了一下,外层的节能灯管也寿终正寝了,正好手里有在论坛上卖家那里撸的松下原装灯板,当时是三片一组,19W,和配套电源,灯板围成圆形直径21公分,色温是3000的。当时优惠一组灯板和电源总共十块多点,当时撸了6组,考虑用两组连起来,能扩大环形的半径,就是不知道色温3000这个是不是有点黄,先安上去试一下,不行在想别的办法,欢迎taoshptao等大佬指点!(话说自从换新版后没怎么看到灯神的帖子)
    第一、坏掉的节能灯,外部是灯管内部是上次换的LED灯板

灯管和启动电源参数细节

上次改装的灯板

第二、本次DIY的材料,灯板是裸的,需要自己焊接连线和电源

驱动是非隔离的稳定电流0.16A,比等板的额定电流0.18A小一点,觉得寿命能长点

原来灯板的组合样式,直径21,相对我这个灯盘来说有点小

灯板的细节,据卖家说是松下的原装灯板,日亚的灯珠,是玻纤板,单面履铜,虽说比不上铝板,考虑直接安装到底盘金属上,还降低的电流估计问题不大

欢迎论坛对照明灯有研究的坛友提出改进意见,下楼继续

楼主:
第三,灯板的安装和焊接
1、先将六片灯板在底盘上摆一下,看看这个直径能不能安排后

安排好后感觉不错,正好合适,组成一个花的形状,漂亮,用铅笔将固定灯板的螺丝位置做标记

用一个螺丝刀改造的锥子打眼

2、固定灯板

3、焊接连线
工具自制的白菜白光

工作台,没办法直接在铺上焊接

焊接好灯板连线。每3片为一组,单独连接驱动

连接驱动线,连接处用热缩管绝缘

连接好的灯板和驱动

没有经验,接上电看对不对,没问题

利用原来固定灯管的金属片固定驱动

再看一下焊接点,焊工渣,凑合吧

第四、建焊接好的灯盘上墙

连接好电源线,接触点用胶布绝缘

开灯看一下,由于是白天,再加上3000的色温感觉有点黄,等晚上试一下,如果效果不好,考虑换3片4700色温的

至此整个换灯完成,总共能用了一个多小时吧,主要是固定灯板和焊接接线比较费功夫,不过话说回来20多块将大灯救回来还值!欢迎论坛各位大佬批评指正!

网友A:
仨灯板距离拉远点,固定好再焊线,板子和底盘之间能抹点硅脂更好

网友B:
不是铝基板散热行不行啊?尤其客厅灯开的时间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仨灯板距离拉远点,固定好再焊线,板子和底盘之间能抹点硅脂更好

这个距离不好安排呀,硅脂倒是有,感觉没必要,都固定到底盘上了,散热不差!卖家说不固定直接磁柱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铝基板散热行不行啊?尤其客厅灯开的时间长。

试试看吧,感觉功率不大,先看看!

网友:
辣么多灯板,这是准备铺天花板啊~~~

网友:
一个灯珠0.5瓦?发热量很小吗。最大的遗憾是3000k太黄了

网友:
感觉光黄黄的不舒服

网友:
如果是我,必须要铝基板的

网友:
灯板排列得不错
另外我觉得4700k的色温好点

网友:
我怎么就当心它们会被热死呢,难道是我想多了

网友:
刚出山的太阳☀☀☀☀☀☀。   很黄啊

网友C:
黄的好,温馨,而且蓝光危害也小很多。。。

两个镇流器能够降低频闪,因为震荡频率不一样。。。

我觉得很不错啊
没看到是客厅,客厅可以色温再高一点,卧室用3000K差不多。。。

网友:
这个色温真好,我屯了几十组

网友D:
很想知道晚上的效果,客厅多少面积?6片亮度咋样,沙发上能看书吗?这灯片我也喽了些在家。

网友:
这个色温放在客厅感觉差点~

网友:
改得不错,就是感觉黄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黄的好,温馨,而且蓝光危害也小很多。。。

两个镇流器能够降低频闪,因为震荡频率不一样。。。

输出端多加电容滤波,也可以进一步降低频闪。我以前弄过两个驱动板驱动一颗XML灯珠试验,中暗光两档频闪有点随机的效果。最好类似主板多相输出供电,两相主开关管轮流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想知道晚上的效果,客厅多少面积?6片亮度咋样,沙发上能看书吗?这灯片我也喽了些在家。 ...

看书倒也行,就是有点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