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81量产总是卡在verify CID/IPS(1)

楼主(2019-07-07):
贴的是东芝8t23,跟闪迪SDYNBIAMA-032G同id,这个颗粒是出现在3281的flash.db里的,于是我就把id最前两位的厂家识别码改成了东芝的98,然后按照原参数进行量产,总是卡在verify CID/IPS(1)这个地方,然后就提示U盘被提前拔出。
不短接就没法识别了,3281的sb4和sb8都已反复短接,仍然是这个毛病,实在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A:
SMI的verify CID/ISP(1)操作,实际上就是启动firmware的操作,ISP刷进去,启动不起来,说明刷的ISP不对。so……尝试一下其它方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SMI的verify CID/ISP(1)操作,实际上就是启动firmware的操作,ISP刷进去,启动不起来,说明刷的ISP不对。so ...

我估计也是这个原因,因为写完isp后灯灭再亮然后验证isp不过,但是3281用bics3的isp过不了,试了3280的也不行,也不知道是3281对tsop的支持有问题还是怎么滴

网友:
TSOP的?低格试试

网友B:
SM3281已经有很多固件了,可惜SM3280没跟上啊

我今天从大树那儿拍了5片,准备上一个BGA132的TH58TFT0DDLBA8H试一下

楼主:
低格可以过,时间久不说,读取速度太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SM3281已经有很多固件了,可惜SM3280没跟上啊

我今天从大树那儿拍了5片,准备上一个BGA132的TH58TFT0DDLBA ...

固件不多啊,3280的固件都比81多,黑片工具的isp倒是很足,但是速度不够快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固件不多啊,3280的固件都比81多,黑片工具的isp倒是很足,但是速度不够快 ...

黑片工具读取150也可以啊,就是因为高格工具读取太快,你的TSOP颗粒速度跑不上去

正片工具3281的固件跟3280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黑片工具读取150也可以啊,就是因为高格工具读取太快,你的TSOP颗粒速度跑不上去

正片工具3281的固件跟3 ...

我只跑到了115,而且这个verify错误我在3267上也遇到了,好死不死的是以前用同样的颗粒贴是可以开成功的,这次也不行了,真是活见鬼

网友C:
板子搞废了吧,3281蓝色的板子质量差,容易弯、容易吹鼓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板子搞废了吧,3281蓝色的板子质量差,容易弯、容易吹鼓包

那为什么黑片工具又能开出来呢,还有其他颜色的3281?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为什么黑片工具又能开出来呢,还有其他颜色的3281?

4层PCB吹鼓了,铜线没断但是电气性能变差,黑片工具会自动调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4层PCB吹鼓了,铜线没断但是电气性能变差,黑片工具会自动调速度

用烙铁贴的tsop,哪来吹鼓pcb的说法

网友A(2019-10-30):
哥们,你的问题解决了没?我3281贴BGA的Bics3,同样卡Verify CID/ISP。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哥们,你的问题解决了没?我3281贴BGA的Bics3,同样卡Verify CID/ISP。

我的可以开过,128G 4CE Bics3全盘写入51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的可以开过,128G 4CE Bics3全盘写入51

东芝还是闪迪?哪个id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东芝还是闪迪?哪个id的?

98 3c 98 b3 76 72

网友A:
一样的颗粒,你用的黑片工具,还是正片工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一样的颗粒,你用的黑片工具,还是正片工具?

肯定是正片工具了,用黑片工具还不如上3267/68

网友:
引用 网友C:
肯定是正片工具了,用黑片工具还不如上3267/68

我记得正片工具里没有东芝的参数。参数你是拿闪迪的改的,还是从黑片工具里复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