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小葱拌豆腐

楼主(2019-07-07):
周末,又到周末!
吃啥?是个问题!

肉食是不能缺的,没啥新花样,就不上了(今天做了炸鸡腿,下周发哈)
上上上上上上次的小葱拌豆腐做得不正宗,这次再来试试

豆腐一块

煮一下,据说用蒸比较好

小葱

切成小粒

煮好的豆腐放凉

切成1.5cm见方的小块

加上葱粒

和盐、酱油、蒜末、辣椒、花椒和香油等其他调料

拌匀装盘即可

吃起来还可以,作为小菜不错

网友A:
我是来吃豆腐的

网友B:
倒数第二张图片,好评。最后一张图片,个人给个差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来吃豆腐的

看图吃饭,不准多夹哈

网友C:
夏天了,

不管是拌菜拌豆腐拌面条,

有料油都省事儿多了,

芝麻,麻椒,茴香,孜然,少量辣椒,

全都打成末,

热油泼入,

静置一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倒数第二张图片,好评。最后一张图片,个人给个差评

一清二白是好看,吃的时候还得拌匀呀!

网友D:
这个不错,看着挺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夏天了,
不管是拌菜拌豆腐拌面条,
有料油都省事儿多了,

巧了,这周偶刚好做了油泼辣椒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巧了,这周偶刚好做了油泼辣椒面

料油和辣油最好是分开,
吃的时候根据情况调整,
不一定每天都一样口味,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不错,看着挺简单的

就是凉拌菜

网友E:
同样叫做小葱拌豆腐我们在家里制作就简单些,东北豆腐是用东北大豆(黄豆)做的都不是很硬的,一般是买余温未消的新豆腐,有两种做法,1.见下图,豆腐、盐、酱油、葱花放好了,吃的时候自理就可以了
图片源自百度!

2.豆腐入容器撒上葱花、精盐、放一点豆油,将装豆腐的塑料袋套在手上,接下来的操作省略二十个字,效果如下图,形象一般般但用菜匙食用可以大快朵颐香嫩可口。

图片源自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料油和辣油最好是分开,
吃的时候根据情况调整,
不一定每天都一样口味, ...

偶就只做了油辣椒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同样叫做小葱拌豆腐我们在家里制作就简单些,东北豆腐是用东北大豆(黄豆)做的都不是很硬的,一般是买余温 ...

之前偶就是做的第一种,这次换一种来做

网友E:
引用 楼主:
之前偶就是做的第一种,这次换一种来做

其实我冷食豆腐就更加简单,盘里放一块豆腐,浇一点本地产的酱油就齐活了,只有在拌松花蛋吃的时候才弄碎了豆腐。

网友F:
生葱熟蒜,一青二白,学习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其实我冷食豆腐就更加简单,盘里放一块豆腐,浇一点本地产的酱油就齐活了,只有在拌松花蛋吃的时候才弄碎 ...

豆腐切块,开水锅里抄下一还是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我冷食豆腐就更加简单,盘里放一块豆腐,浇一点本地产的酱油就齐活了,只有在拌松花蛋吃的时候才弄碎 ...

这种做法好像一般都用内酯豆腐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生葱熟蒜,一青二白,学习了。

厨艺还得请教你哩

网友:
引用 楼主:
厨艺还得请教你哩

谈不上,彼此彼此,怕腥吗?鱼肠蒸蛋,这菜原料不贵,很费时,选5斤以上的草鱼肠肚,鱼油全部去掉,留下鱼肠与鱼肝,用厨房剪把鱼肠剪开,加盐弄干净,然后,加两个鸡蛋混合,加少许姜丝,盐,上电压力锅蒸,用饭档,自然解压后,放点酱油就可以了,几乎入口即化,美味,你肯定没吃过。
这菜是吃饭时唯一需要分的,可见。

楼主:
引用 网友F:
豆腐切块,开水锅里抄下一还是要的。

就当开水灭菌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