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推荐一款定时关机APP

楼主(2019-07-07):
以前用不带智能的液晶电视都有定时关机功能,。最近换了一台PPTV电视机,发现没有定时关机功能。我看电视都有个习惯,正常晚上九点中左右才开始看一般定时两个小时左右。困了,想睡就睡觉,现在定时没有定时关机功能还真不习惯,希望大师介绍几款定时关机APP,谢谢

网友A:
智能插座定时给它断电考虑一下。

网友:
以前有个悟空遥控器可以,现在不知道了,你试试

网友:
遥控插座就行,电视机那块的设备都能断电

网友B(2020-01-16):
引用 网友A:
智能插座定时给它断电考虑一下。

我猜安卓系统也得正常关机才不会伤存储芯片,就跟电脑一个道理,不论机械硬盘或者固态硬盘都不要直接断电。否则会使盒子变卡反应慢,或者直接卡图标进不去系统。
我猜的,没有依据,也没试过开关多少次可以干掉盒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猜安卓系统也得正常关机才不会伤存储芯片,就跟电脑一个道理,不论机械硬盘或者固态硬盘都不要直接断电 ...

我的机顶盒电视机都是接在一个插线板上,直接统一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