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和电源适配器的一个小总结

楼主(2019-07-07):
感谢@yeti_h @luuchenn @什么支架 @陈继斌 @fxs888 @sjtx1971 等大神的耐心解惑

为了帮助有同等需求的朋友,我特意总结一下,有不对的地方欢迎斧正:
1.下面说的电源适配器和开关电源其实都是开关电源,不同的是适配器有塑料外壳包裹,散热差点,开关电源铝盒包装,散热好
2.适配器多用于单管150w以内,铝壳电源多用于双管150w以上
3.电源适配器可以理解成专门为某种电器产品适配的专用开关电源,和开关电源原理上都是一样的
4.一般情况下输出电压和电流一样的话,电源适配器和开关电源是可以混用的,比如笔记本电脑,NAS小主机等
5.因为适配器是针对性设计,有可能对于波纹等参数比较敏感的设备还是建议用专门的适配器

===================================以下为原贴内容==========================================
有大佬能说说开关电源和电源适配器有啥不同么?主要是应用对象方面

   如下图

电源适配器

开关电源

前两天发帖子求个电源给NAS用放柜子里,坛友建议上开关电源,省钱散热还好

在此之前,一直以为这种电源是给LED灯带用的

处于好奇,搜了一下,发现好多小主板用的也是这种电源

那就想问问了,这种开关电源除了方便性和安全性不如适配器外,其他是不是都一样?

假设电压相等,这种电源能代替适配器给笔记本这种精密的东西用么?

.

网友:
现在几乎都是开关电源了,你上面两个图都是开关电源。
非开关电源也有,就是传统的工频变压器,方牛环牛这些,体积大,但是带负载能力和抗过载能力都比较好。
其实开关电源也是有变压器,只是是高频变压器,是应该能做的体积比较小。
其他也不是很懂。

网友:
电源适配器和开关电源其实都是开关电源,不同的是适配器有外壳包裹,虽然散热差点,但是标称电流下长时间运行也没问题,开关电源和适配器目前山寨的比较多,虚标也比较严重

网友:
都一样的,正品工业开关电源散热好,寿命长.

网友:
适配器的还是开关电源的本质,适配器应该是对某某某机型适配的意思,而且比如之前老dell的笔记本,插针里边就就有一个识别适配器型号的功能

网友:
都属于开关电源,只不过一个是可移动携带的,另外一个一般固定在一个地方不动

网友:
都属于开关电源,适配器多用于单管150w以内,铝壳电源多用于双管150w以上;都是单管模式电源内部其实差不多,只是外壳不同

网友:
没区别 只是适配器是按原厂要求的波纹参数做的 铝壳那种 干扰就很大

网友:
楼主所说的开关电源和电源适配器其实都是开关电源。
电源适配器:可以理解成专门为某种电器产品适配的专用开关电源,如:笔记本电源适配器、显示器电源适配器等等
也就是说,开关电源是一个很大的概念,电源适配器是开关电源里面的一种。

网友:
开关电源是电源适配器的一种,还有一种是工频变压器~

网友:
都是开关电源,只不过家用电器用的电源适配器的安全性设计上要高些,因为工业开关电源人不容易接触,所以安全性方面差些,但散热性好的多,所以,如果不考虑这些方面,只要电压电流一样,都可以用,就是一个变压器而已,当然,质量高低就看品牌和用料了

网友:
本质上是一样的,在要求不高的场合只要电压相同,功率够大,就可以通用。

网友:
相对来说质量可靠,大品牌厂家的开关电源,和适配器设计上和波纹上都挺接近的,当然适配器更容易买到大厂家的翻新货,开关电源多以山寨产品为主,应用要求相对较低

网友:
我关心的是纹波,比如苹果充电器的就做得很优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