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刚做好的画蛋机

楼主(2019-07-07):
刚做好的画蛋机,网上开源的代码有很多坑,调试了很久才搞好。
程序已经能正常跑起来了,但还没有找到用来固定鸡蛋的吸盘。

网友:
固定鸡蛋的吸盘并不是吸住蛋,而是两头顶住,用软硅胶就可以,担心掉下来,可以考虑网红纳米胶。

网友:
两端软胶摩擦接触,能带着蛋一起转动,又不至于掉下来就行了

网友:
画蛋我不会,扯蛋我是专长。。。。。。

网友:
绿色的塑料架是打印的吗。真强大

网友:
我想看看你的   蛋
当然,是画好的。

网友:
感觉做的不错。赶紧画吧。。。  我用光纤打标机打了一下试试,好像也不错。

网友A(2019-12-05):
同款机器制作中,我也在纠结吸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款机器制作中,我也在纠结吸盘

照图片中的样子打个夹具,再配个4分密封圈。

网友:
请问,这个是干什么的,鸡蛋上作画吗?

网友:
期待你的画作!

网友:
我联机后一直报错,你能提供技术支持吗

网友(2020-09-20):
你好,我现在在做画蛋机,下位机固件成功写入了,但是上位机这里出现了问题,inscape里的eggbot插件识别不了,请问你当初遇到这个问题了吗,是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2021-03-09):
我也碰到bachindraw这个软件出错,你是如何解决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