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这个打印机怎样校准

楼主(2019-07-07):
看了半天不知发在哪儿
很明显打字有重影,用一张比较废的纸打印。这个等于是我的润洗喷头
先看我的word文件

上边的图是从清洗打印图案复制过来的
用一张不好的纸打印

很明显。黑字重影严重,其他的也有

这一段是不是没搞明白

感觉1#下边方块都有竖线,2#、3#、5#下边是什么?淡淡的彩色点?
4#的选了4(感觉左下的3也行),其他不动,校准确定后再打

为了拍照,这个用一张好纸,感觉偏离更厉害了,看我用红笔画得地方,不如原来的
不敢再矫正,想问问大家,看第三幅、第4副图,应该怎样矫正?

网友:
我有个简单的方法!一定好用,先把墨盒换了,不行把打印机换了。

网友A:
每行选最好的那个方块,在下方改下,我这么整的不知对错,总之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行选最好的那个方块,在下方改下,我这么整的不知对错,总之好很多。

2#、3#、5#下边不知什么意思?我把4#的选了4,别的没动,重新校准后就由第二副变成第5副,感觉更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2#、3#、5#下边不知什么意思?我把4#的选了4,别的没动,重新校准后就由第二副变成第5副,感觉更差了。 ...

尽量选好的,实在不行才选差些就好

网友B:
按常理应该全是干涉条纹的方块的,你那几个彩色块没打出来,但是好像又没堵头,比较奇怪
按道理应该选择没有条纹,或者条纹间距最小的一个号码

网友C:
应该不是打印头校准的问题吧? 这么有规律。换个驱动试一试,

网友:
或者电源什么的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常理应该全是干涉条纹的方块的,你那几个彩色块没打出来,但是好像又没堵头,比较奇怪
按道理应该选择没 ...

是啊,只有4#才有方块,1#的太差,可是2#、3#、5#没有方块,太奇怪了,第一张、最后一张又感觉没堵。而且各种颜色的字体似乎还行,黑色的最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不是打印头校准的问题吧? 这么有规律。换个驱动试一试,

驱动?我就是用的原配的光盘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只有4#才有方块,1#的太差,可是2#、3#、5#没有方块,太奇怪了,第一张、最后一张又感觉没堵。而且 ...

爱普生的机子,不能连续清洗,明天再来试试吧,可能是头有点堵也说不定

网友:
准备更换墨盒吧~

网友:
我的打印机带扫描仪,可以自动校正,就是打印一张样张然后扫描,但是有些小错位却校不过来,感觉没什么用

网友:
换一款黑墨水,多清洗几次再看看。

网友:
墨水也有可能, 墨水质量不行, 到纸张后散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