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 17岁的生日礼物,BDP-6地平仪

楼主(2019-07-07):
我自从初二入坑玩地平仪,前后买了有5个左右,先看看外观,成色很干净,正面的按钮是复位仪表和调整地平线

楼主:
打开外壳,看到陀螺部分,不敢继续往下拆了,怕拆坏,这个礼物非常难得

网友A:
这。。。你不上天怎么玩?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你不上天怎么玩?

当水平尺用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你不上天怎么玩?

用变流机供电,就能玩了

网友B:
你比 我家娃大两岁,你咱不上天呢

网友C:
好藏品,这一块做的比较精致在国产中。不知道都安装在那些飞机里面,有时间把收藏其他地平仪也 分别发一个。一饱眼福

网友D:
这个好像是直流电源的,不用变流机。

网友:
这个在油管上有一个日本人拆解过类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好像是直流电源的,不用变流机。

接线定义能告诉我吗?插针是6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比 我家娃大两岁,你咱不上天呢:lol ...

是吗?我玩这些东西纯属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藏品,这一块做的比较精致在国产中。不知道都安装在那些飞机里面,有时间把收藏其他地平仪也 分别发一个 ...

好像是运八的备用地平仪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线定义能告诉我吗?插针是6针的

123 针接36V  400Hz 、 4-5 接DC 5V 无所谓正负。6 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比 我家娃大两岁,你咱不上天呢:lol ...

我还以为此楼是广告呢

网友E(2019-08-06):
这好像是个应急用的  不是主用仪表  所以自带陀螺仪   现在都是玻璃化座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好像是个应急用的  不是主用仪表  所以自带陀螺仪   现在都是玻璃化座舱了 ...

问一下,是国内哪种飞机上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一下,是国内哪种飞机上的

这个不能告诉你   网络上不能谈论这些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