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爱老婆的充电器(Panasonic BQ-CC83)

楼主(2019-07-07):
最近买了一个cc83,实际上是cc53的升级版。纯日本进口,说明书,外观都是日本说明,没有找到中文的。当然借助于日文中的汉字,基本能看懂……

1~2节 5号电池2000mah,大约3个半小充电。3~4节同时充时间加倍。7号对应1小时45分钟和3小时半。 非急速快充版本。

有几问题请教各位达人:

新eneloop电池充电截止电压是多少。充了很久测了一下电压。电压达到了1.479V, 但是充电绿灯还没有熄灭,功率计显示3.9W左右,电池有点热。难道不会转灯?

要一直充电绿灯灭吗?

网友:
看2节是3小时多快充,4节是7小时多慢充,估计是两个槽一个充电供电线路,充电管理应该是独立的。

网友:
当年搞MAX712/713充电器好像也是1.4几V 设定0.5C 1C快充 烫

网友:
max713/712好像没啥人用 申请的试用

网友:
这个是定时冲,不会转灯

网友:
这做工看着还不错

网友A:
貌似是51的马甲改版,是固定8小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是51的马甲改版,是固定8小时的

是cc53的升级版。放了一夜不管,充满能灭灯。 在cs2a充满再拿到这个上边充,还能充半小时才灭灯,担心这个充电器会不会存在过充。

网友:
充电器中国制

网友B:
请问楼主在哪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在哪买的

淘宝上一搜索,就出来一大堆

网友(2020-03-10):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在哪买的

你好,搜索关键词 “日版爱乐普”

网友:
镍氢电池没有标准的截止电压吧,并且镍氢电池剩余容量与开路电压没有明显的对应关系

网友:
我有好几个BQ324,吃灰中

网友C(2020-05-30):
引用 楼主:
是cc53的升级版。放了一夜不管,充满能灭灯。 在cs2a充满再拿到这个上边充,还能充半小时才灭灯,担心这 ...

看了一下板子的照片,不是CC53升级版,他就是CC53,板子上写的都是cc53:sweat:。纯属换个编号坑一波钱。亲测,CC53与cc83一模一样,从重量到性能。

网友:
一般我就冲一宿,亏电冲红灯,转黄灯,满了转绿灯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了一下板子的照片,不是CC53升级版,他就是CC53,板子上写的都是cc53。纯属换个编号坑一波钱。 ...

也许单片机的程序有变化

网友(2020-07-26):
这个不算真正智能充电器了,做工再好也徒然

网友:
这是中国造的,这是中国造的,这是中国造的,这是中国造的,这是中国造的,这是中国造的,这是中国造的!!!松下充电器都是中国造!

网友:
cc83到底是定时充还是智能充?正在考虑买一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