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硬改TP-LINK TL-WR842N V4.4

楼主(2019-07-07):
(无比激动)!!终于回来啦!!
(背景:楼主14年开始混迹数码之家,那时候才上初一初二,看了三年的帖子,然后上高中就没时间玩了。。现在,毕业啦!!!爽!!!!!!!!!!!!)
话说数码之家怎么改版了。。。
今天,7月7号星期7,是一个很7的日子,楼主去了本地的旧物市场。(让同志们失望了没有照相)把市场上所有路由器都买走了。但可是,就一台842,剩下的全是9331。。。无语啊
其实别的路由器也不是没有,只不过不能改。。很憋屈。
这玩意和一个740一块买的,总共8块赠个电源。
嗯废话不说了现在开始正题

首先是拆机,话说楼主今天买的全是tp的飞碟造型。。。真™难拆。。嗯嗯不久就有损拆开了,掉了点周围的塑料鳞片。然后用烙铁取下天线。取天线需要用刀头烙铁将天线焊接处平行的把馈线“推”掉,而且动作要迅速,烙铁温度稍微高一点,不然馈线内部塑料绝缘层容易烤化,就短路了。这里我没有照相,大家意会一下吧。

然后是闪存。这里用到了楼主前天去废品站收的废板子上的16m闪存。

不过话说这图为啥这么小,还是反过来的???
路由器的u是qca9533,不带usb,上16mb的目的就是测试闪存好坏。这两天下雨,废品站一地水,还好装电路板的大桶里水还算不多。嗯废品站的图改天再发。当时一眼看出板子上长者两片16m闪存,心里那个激动啊。。人生第一次!!!碰到!!16M的闪存!!可是回家就进水了看不清光刻字迹了。。插上编程器一看,诶呀。。什么情况居然不识别。。。。
但是一细看,manufacture id往后还是能识别的。capacity $18,也就是代表16m。
心想有戏!
先吹下原来的闪存,1m的,上编程器提取art。结果。。还是不识别。。换上winbond的就能实别。。突然想起这两片闪存是一个厂家的,gigadevice,嗯嗯。心里有底了。。
嗯虽然不识别但是breed还是能刷进去的

嗯上烙铁清理焊盘,冷却后棉签蘸酒精溶液蹭一蹭,焊锡膏基本就看不出来了
在来张全景

换上闪存,接下来吹下内存颗粒

要注意9533的贴片电阻电容太小,风枪很容易吹飞,而且吹没吹飞你还看不出来,所以耐热胶布还是别吝啬。

找到万能内存芯片hy5du121622dtp-d43

先不上烙铁(在用尖头烙铁,得换成刀头)先用酒精清理干净。因为。。这板子拖锡好像有点危险。。旁边小电阻离得太近了,直接上尖头挨个焊上就行。余锡还是很够的。

完美焊上

第一次有个脚没焊上,加电6灯同时亮。后来在焊一遍,就完美开机了
进breed,刷入明月大神的op固件,重启

刷好第一次开机只要出现这个就说明成功启动了
忘照效果图了,我后来把小的那个电容(6.3v 470uf)摘下来换成了rubycon的6.3v 1000uf大电容

(这个是最开始想换的6.3v 1500uf,可惜太大了)
好的基本完成,焊上天线,装壳,完成(壳子太黄了,不想发黄图)
结束。

还想问同志们一个问题。为什么9331的路由硬改后有50%概率无法启动(有的亮一下就灭,但仔细观察都可以发现某个网口的灯微亮,陷入假死状态)
网上说跟那个r59有关,r59不能短接?只能补上?我不这么认为。初中收了一台742v5,没硬改的,但是用了若干天也出现了这个状况。。。
咋办啊!!!!!

网友A:
干嘛还折腾它,买个华硕多好,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嘛还折腾它,买个华硕多好,省事。

嗯。。还是喜欢折腾的快感~

网友:
QCA9533还是不错的,我现在还在用,桥接无线可以跑满100M带宽,还基本没温度

网友:
那个天线的馈线应该是特氟龙材料,不怕烫,不过我没试过。

网友:
9533和9531据说很相似,有的9533可能也带usb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301224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还是喜欢折腾的快感~

刚刚初中毕业哈,小学就开始混坛子了

网友:
接下来该挂U改USB了

网友B:
r59是64m的地址线,你若不补换成64或者32也只能识别16m,记得好像是22Ω的电阻

网友B:
9533和9531一样,固件通用,可以刷的固件也挺多,可以超频到750mhz,其实886n的那款CPU也挺强悍,可以稳超到1ghz,性能提升明显,而且我认为高通的CPU无线性能从不是盖的!在同价位频率最高同频率信号最好,所以我看好高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9533和9531一样,固件通用,可以刷的固件也挺多,可以超频到750mhz,其实886n的那款CPU也挺强悍,可以稳超 ...

主要是高通收购了Atheros,当Atheros的网卡就比博通的信号好,AR芯片的路由信号也比博通的强,发热量还低,TP最喜欢用AR系列芯片了,只是AR芯片的固件没博通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高通收购了Atheros,当Atheros的网卡就比博通的信号好,AR芯片的路由信号也比博通的强,发热量还低 ...

嗯我也非常喜欢高通的芯片,可玩性非常高,而且性能功耗发热都控制的不错。当然后期的集成内存的芯片就算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r59是64m的地址线,你若不补换成64或者32也只能识别16m,记得好像是22Ω的电阻 ...

现在服役的是改过的742,8+64,没焊r59直接短接,还是能识别,稳定运行。。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D:
同学需要的话整个9344或者9558的更好玩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学需要的话整个9344或者9558的更好玩

嗯手头有一台2041v1,4900v2,都是自用的不舍得改。等这两天逛逛咸鱼在看看~

网友:
楼上小学初中生都混数码之家几年了,手艺还这么好,让我们情何以堪。
话说小学生初中生不是迷失在王者峡谷里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服役的是改过的742,8+64,没焊r59直接短接,还是能识别,稳定运行。。不知道为什么 ...

短接等同于22欧电阻了呗,你不短接试试,肯定16m

网友:
现在刚好大把的时间折腾,比我现在都强啊,厉害。

网友(2019-11-11):
厉害,厉害,果然过大论坛里高中生都是潜水的极客大神式的存在。

btw: 842n的芯片还算良心

网友(2019-12-16):
哈哈那些叫买华硕无线路由器其实并不深入了解无线,何况华硕并不待见QCA,而一味专功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BC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