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WIN7如何实现双线上网

楼主(2019-07-07):
WIN7双网卡怎么实现两条网络接入啊。我试了一下桥接或者活跃点设置成一样的。都不行。只要一条断网就不能上网了。两条都有网才行。。本意就是为了一条断了还有一条能保证电脑不离线。有没有办法实现一条断网自动使用另一条。。

网友A:
你得根据实际配置路由表啊。。

网友B:
设置过跃点,WiFi和网线和蓝牙方式能同时上网,但不长时间就会断掉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得根据实际配置路由表啊。。

双网卡电脑不是路由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置过跃点,WiFi和网线和蓝牙方式能同时上网,但不长时间就会断掉一个

设置过。两条线都有网才能上网。断网一条就不能上了。。

网友:
我主板网卡直连路由器电信网,USB网卡连移动网拨号,不需要设置啊,只有电信断网会卡一下。
你看看是不是两个IP地址一样冲突了,最好两个网络不要用一个网段。我的一个是192.168.1.1,另一个是192.168.50.1

网友:
1双网卡,2双WAN口路由器,3DOS命令配置路由表

网友:
引用 楼主:
双网卡电脑不是路由器。。

是路由表,不是路由器。

网友:
网络叠加!    我之前用Connectify软件实现,英文软件操作简单翻译翻译就好了。 Connectify网速叠加教程百度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