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新人求教焊台关于静电方面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9-07-07):
在某鱼收了一台AS-300A 高频焊台,然后这几天给几个开关电源焊接了下电容。导致好几个电源直接不能用了。以前的几十块钱的黄花倒没有这个问题,是否是这个焊台的静电或者某种电导致芯片和其他元件被击穿了? 有什么办法能测吗。

网友:
接个地线会好点吧

网友:
原来没地线么?应不用测。试电笔氖泡亮么?万用表~20Ⅴ档,一头碰铁,一头手捏,说是10Ⅴ以下

网友:
检查一下接地有没有问题,烙铁头应该跟地线相通

网友:
除了接地,别无他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