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飞利浦吸尘器fc6168拆下来清洗

楼主(2019-07-07):
电池有电拆开不知道是不是哪里碰到短路可能,现在没动静了,按开关闪一下没反应什么情况,充电也是一直闪,哪位大师告诉怎么处理

网友(2021-10-25):
请问这个外壳是怎样打开的?螺丝都拆掉了,还是打不开,有隐藏螺丝的吗?

网友(2022-01-11):
我把主板上面的共模电感碰坏了  不知道参数一直没有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