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个自行车码表

楼主(2019-07-07):
昨天骑车遛弯和逆行大妈撞了一下,铝合金的把立都断了,码表也坏了,所幸人没事,又要破财了
撞断的把立

码表型号 顺东SD-570 屏幕碎了

看了下外观,没有螺丝,据说这款能防水的,所以排除卡扣结构,基本可以确定是超声波焊接了
想无损拆解也就不可能了,锯了半天终于搞开了

本体

主板背面,这个晶振不行的,越跑越慢

屏幕

背光板

其实就是个led

主板正面,一颗大牛屎,还有个光敏电阻,右边那个黑色无标记的应该是热敏电阻

按钮也有防水设计

磁感应,估计就是个干簧管,不拆了,害怕搞坏了,留着以后备用

网友:
液晶漏液了

网友:
谢谢分享,这玩意没法无损拆开,逆行大妈过分了啊

网友A:
先谴责逆行大妈,把立都撞断了得多大的冲击啊

我那码表也不准时,时不时要调时间

网友:
顺东廉价码表时钟没有准的,晶振根本不合格

网友:
还是要远离电动车好些,速度快比自行车重。

网友:
把立都能断了,摔的不轻快啊。

网友:
里面应该是霍尔

网友:
码表上多半是干簧管,通断一次就计数一次,配合轮子的周长就能得出速度与里程。

网友B:
和大妈碰撞后,大妈没躺下去喊疼?

网友:
同样有这款表,已用很多年了,看来顺东改背光为LED,我那表还是冷光背光,老化已经不亮

网友:
没让大妈赔你?

网友:
把立强度不够啊,咸鱼搞个UNO试试强度还可以。顺东码表质量感觉很差,西格玛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大妈碰撞后,大妈没躺下去喊疼?

大妈是电动三轮车啊。屁事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谴责逆行大妈,把立都撞断了得多大的冲击啊

我那码表也不准时,时不时要调时间 ...

换晶振就好了,但是这种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