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求里奇110v充电器改220v方法。

楼主(2019-07-07):
里奇充电器,110v的,想改220v换了,主变压器,场效应管,电容,压敏,都换成耐压大的了。可是怎么还是不能用?插220v电指示灯乱闪,跟电压不够似的,闪的很弱,也不能给电池充电。没改前,插110v是指示灯常亮的!求大神指导。实在搞不清楚了!

网友A:
一般先换耐压不足的初级大电容和压敏,MOS查下型号参数再决定怎么换

高频变压器不可轻易更换,这个参数很讲究

看这个症状应该是初级芯片工作不稳定,型号发上来看看,先量下110V时的电压,再看看220V的,可能既要改R7、R8,也要改高频变压器的辅助绕组

网友:
接110V测量下整流后,大电容电压为直流300V左右吗?如果是可以改。

网友:
我的里奇充电器也是110的很不方便。

网友B:
好奇楼主居然换变压器了,是根据什么来换的呢?变压器是开关电源的核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奇楼主居然换变压器了,是根据什么来换的呢?变压器是开关电源的核心啊! ...

我有一台里奇220v的配件机!芯片被破坏了!板子是一样的。

网友:
好像你在闲鱼问过我

网友:
有这个钱。淘宝上买个 变压插座  29.9 = =可以设定 电压 功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先换耐压不足的初级大电容和压敏,MOS查下型号参数再决定怎么换

高频变压器不可轻易更换,这个参数很 ...

正确

网友:
电源IC工作不正常。主要检查电源管理IC隔壁的几个电阻,跟你那个坏版对比一下,不一样的换掉(先确认IC是好的情况下)。

网友(2019-11-08):
你发的板子图片来看,变压器次级有两个输出,接着大整流二极管的一侧是给电池充电的,另一侧只有个小的二极管,第一次滤波是BC7电容,它后面应该还有稳压电路,你要解决的问题是看这组电压为什么不稳。

网友:
用半波整流来试试看,变压器不能随便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