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修普联24口千兆交换机SG1024T,数据灯乱闪

楼主(2019-07-07):
废品站淘来一台普联240千兆交换机,通电试机数据灯一顿乱闪,插电脑路由器测试各网口通讯正常

拆机看下内部

无散热风扇

数据灯面板,通电故障照片被我删掉了
拆掉面板,正面全是贴片LED

背面两块集成芯片

估计是就它两挂了,螃蟹RTL8231

今天刚好到货,开始折腾
首先高温胶布贴一下,尤其是LED阵列
然后上卡座

上风枪

换上新的芯片

焊完清洗的时候发现这焊膏酒精清洗不干净
牙刷酒精一顿猛搓

看起来还行,上机试试

正常了,试试各个网口,全都正常,
OJBK了
装机,完事,准备吃灰

网友A:
M1-M3是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M1-M3是起什么作用的

流控以及vlan模式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M1-M3是起什么作用的

1网络克隆,2标准共享,3汇聚上联

楼主:
引用 网友A:
M1-M3是起什么作用的

1克隆,2交换,3汇聚

网友B:
看到贴子最一句,准备吃灰,我笑了,因为我也有2台TP的交换机放在箱底吃灰好几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贴子最一句,准备吃灰,我笑了,因为我也有2台TP的交换机放在箱底吃灰好几年了。 ...

就是图个事做,喜欢捣鼓

网友(2019-09-17):
  这个比较简单 我的电源修好了 插上灯都不亮 测电容全短路 扔垃圾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