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日本产虎牌电饭锅(Tiger JKC-R18W)

楼主(2019-07-07):
邻居的,说坏了

功能虽然很多,但是主要就是加热。。。

基本就是电磁炉,可以精准控制温度曲线,可能煮饭更好吃?

拆开量保险管坏了,后面短路

量igbt,C和E短路

X宝订货,原装拆机的几元,全新原装十几元,果断后者

到货后换上,涂上散热膏, 开机试机都OK

完毕

网友:
呵呵,原版外文的。谢谢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谢谢分享,热心助人哈哈

网友:
说是全新的IGBT,也是拆机的哟,锡上得那么厚,只不过品相好些

网友:
我 还以为日系的不会坏耶

网友:
按键上的中文标识是原装带来的?这种用TA8316驱动模块的简单好修,那种采用HA1919厚膜块的好贵

网友A:
你这个锅220V的,比较好用。我同事家的是110V的,有天忘记插220V变110V变压器的输出插座,直接插220V电源,响了一声,一看,烧了保险和过压保护PTC,其实估计扁桥与IGBT都穿了。他原来是个钳工,按一般的常识来处理,于是出去买了保险管合220V用的PTC,焊好后再插电源。这一回更响,光亮更大,铜箔都气化了好一大片。我打开机壳看,觉得修不了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锅220V的,比较好用。我同事家的是110V的,有天忘记插220V变110V变压器的输出插座,直接插220V电源, ...

铜箔坏了还是可以搞搞的,电池炉能复杂到哪去
只要控制部分不坏,其它部分都是通用配件

网友:
买的不是全新原装的,应该是接脚翻新的。

网友:
现在的元件水太深了,我一般买拆机的

网友:
谢分享,热心助人哈哈

网友B:
高手举重若轻

我现在买IGBT或者MOS管,有个小经验,我手上正好有内阻仪,把管子加上标称电压,测DS阻值,如果接近规格书就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手举重若轻

我现在买IGBT或者MOS管,有个小经验,我手上正好有内阻仪,把管子加上标称电压,测 ...

这么说用ZB206+或者毫欧表应该都能测IGBT,mos管的性能了

网友:
谢谢分享 以为楼主还是学生呢

网友:
我家也有个,就是时间显示失效变0了。同样的米做成饭,和加热盘电饭锅对比确实比较软糯。只是价格太不美丽了。

网友(2020-11-24):
你好,这个红色标记的稳压管是什么型号呢?

网友:
两个大电解电容旁边的三端稳压管什么型号?可以拍照发我一下吗?有偿感谢

网友:
美的IH保险炸了,不会修。

网友(2021-03-11):
有进一步的消息吗?有图纸吗,交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