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求推荐一款二手示波器,价格1-1.5K,纯玩

楼主(2019-07-07):
RT,万用表玩腻了,偶尔想看看自己做的电源纹波之类的,不是太懂,问问大家。

网友A:
你的预算能买一台全新的普源1102e,二手的推荐泰克价格差不多,其它品牌不推荐!

网友B:
全新入门也有150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预算能买一台全新的普源1102e,二手的推荐泰克价格差不多,其它品牌不推荐! ...

有没有二手推荐的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全新入门也有1500左右

何不1500买个二手好点的呢?垃圾老习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何不1500买个二手好点的呢?垃圾老习惯了。

1500能买到的所谓的更好的二手,一样还是低端, 质量还不好保证

网友:
想要便宜点就上HP/ag54xxx系列,CRT屏的老了点,但是经典机型品质有口皆碑,用光预算额度的话泰克tds1xxx/2xxx系列,液晶屏,体积小。lecroy waverunner系列这个价格区间也能收到,就是看渠道和运气了

网友:
OWON全新的,100M示波器,价格1200左右吧。7寸屏的,够新手折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