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河里捞的大米手机,拆了看看

楼主(2019-07-07):
河里捞上来的手机,贝尔丰 大米T10. 拆了一半,后面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电池屏幕应该都没用了!

网友:
扔垃圾桶去吧,或者去换个不锈钢盆

网友:
4G闪存,拆来做优盘

网友:
没啥用了,我前几天捡了半个华为手机,拆了块3100mah的电池还有电,机子上面的EMMC是16G的,不过涂了胶不知道能不能弄下来,打算做个U盘

楼主:
4G的闪存都没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