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拆脉博士电子血压计

楼主(2019-07-07):
这台电子血压计用了两年罢工了。

装入2节7号电池,自检正常。

按启动键,充气泵启动加压,绑带充满气再缓慢排气后,正常应显示所测的血压,但此时却显示EE。

后盖上两只螺丝旋开,扳开卡扣即可拆开此血压计。

电路板上有几个集成块,标有JAPAN的是压力传感器。还好,没有发现其他血压计中常见的牛屎。

电路板通过斑马纸与面板上的液晶显示屏相连接,连接正常没有缺笔划。

气泵

气泵小巧玲珑,运行起来噪音也很小。

底盖上嵌有一只放气阀。

绑带,中心部位有两个气嘴用于与底盖上的两个气门相连,用于输送气体。绑带没有漏气。

后盖中部有俩气门与绑带上的俩气嘴亲密相连接。

标有8770的是放气阀。

拆开四个螺丝,可见放气阀内有一片铜片做成的弹簧片可使下方的线圈随气压而上下移动。

弹簧片下方的线圈放入磁铁与磁芯的磁隙中,有点类似喇叭音圈内的结构,经测量线圈是好的。
拆解完毕,但故障点还没有找到,望高手予以指点。
谢谢观赏。

网友A:
8770不是压力传感器,是放气阀(加压之后要慢慢放气的,就是由它控制的),压力传感器在电路板上,接白色乳胶管的那个。看警示提示,两个E可能是电池电压不足(换电池)?或者是气囊压力不够(有漏气处或气泵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8770不是压力传感器,是放气阀(加压之后要慢慢放气的,就是由它控制的),压力传感器在电路板上,接白色乳 ...

谢谢你的指点,等有空再重点检查一下气囊的压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