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用激光打印机做电路板0.5MM的排线座能做出来吗?

楼主(2019-07-07):
最近想自己做几块电路板,有激光打印机,不知道0.5MM的精度能不能达到?达不到就不折腾了

网友A:
热转印法可能有点难度,需要处理好转印过程和化学蚀刻,怕热转印压糊了,腐蚀过头,光刻法这个精度没问题

网友B:
我用激光打印机可以做4mil的线 也就是0.1mm
不过大多数都是最少6mil或者8mil 10mil因为太细 一不小心就腐蚀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转印法可能有点难度,需要处理好转印过程和化学蚀刻,怕热转印压糊了,腐蚀过头,光刻法这个精度没问题 ...

手头暂时只有热转印的材料,看来还是先直接嘉立创打样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激光打印机可以做4mil的线 也就是0.1mm
不过大多数都是最少6mil或者8mil 10mil因为太细 一不小心就腐蚀 ...

那0.5MM应该没问题喽?头一次做板子,没啥经验啊

网友C:
可以>=4mil,打印不成问题,热转印和腐蚀需要技巧和特殊方法

网友:
热转印法,通常我都是最小线径0.2mm。三氯化铁加热到50-60度。这三氯化铁用了快十年了,复活了无数次,浓度已经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4mil,打印不成问题,热转印和腐蚀需要技巧和特殊方法

啥特殊方法啊?指点下呗

网友:
引用 楼主:
啥特殊方法啊?指点下呗

你可以参考这个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089172

网友:
可以的,经常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