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维修一台建伍 VA-2230A 音频分析仪的电源板

楼主(2019-07-07):
好像没有合适的分类,,,选了个家电,版主能否增加点分类比如【仪器】
————————————————————————————————
前段时间因为工作需要和兴趣所致
需要测试一些音频放大电路的交流音频指标,特别是THD+N
用示波器的FFT跑啊,那个无奈,速度慢不说,像我这种数学不好的,咋算?不知道啊

所以就蹲38hot,蹲完38hot蹲闲鱼
(38hot哪能捡到漏啊,全是奸商)

终于蹲到了想要的建伍KENWOOD VA-2230A音频分析仪
(不想买其他型号是因为要么太贵,五位数,要么太笨重,将近40斤)
2000元两台,不含运费,不包好坏,卖家懒得测试,便宜卖
赌!撑死胆子大的,饿死胆子小的(Flag 1)

收到货的样子,同事都说我专业收垃圾,垃圾王

然后通电,果不其然每一台都有各种毛病
什么液晶屏缺一行的、不显示的、CPU板被电池碱液腐蚀的

然后开始拆东墙补西墙、排除大法
还是能拼凑出一台好的,但是还得把液晶屏的偏光膜换了……

整理出一台能用的之后,心思当然就放在了怎么把另一台修好上了
这一台就比较奇怪了,最值钱的CPU卡已经废了,即使换上好的CPU卡也不能用
按照供电、时钟、复位三原则,一查供电,我的妈,5V变10V了,+15V也没了,只剩下个-15V
那么电源板确定是有问题了,拆!

就是它,整机的供电板子,可见当年小日本打胶还是很奔放随意的……
清理完灰尘目测一下元件,没发现爆炸的,但是+15V输出插座附近好像有电解液泄漏(Flag 2)

然后使用直流电源单独上电,重点测5V部分,按照原机的电压,输入给10V
输出也是10V,基本差了一个三极管的压降,那么确定这部分有问题了

嗯,是时候掏出神器了——建伍KENWOOD VA-2230维修手册!
呼应前边的Flag 1,我敢赌的前提,是我能找到维修手册!哈哈哈哈哈

查一下这部分的供电电路,如下图:

经典的三极管串联稳压电路,诶这也太简单了吧(Flag 3)
输出不对,不就是VREF电压源坏了么,换一个就是了!

查datasheet得知,这个NEC的uPC1093就是一个2.5V电压源,引脚定义和使用方法跟TL431一样的
本着精密仪器发烧的原则,高价找了个安森美0.4%精度还宽温度范围的TL431B换上

满心欢喜的焊好然后通电,希望越大,失望越大
输出还是10V!嘛,又呼应了前边的Flag 3
然后就各种查原因,三极管坏了?逐个更换,没有呀,都没坏呀
这能折腾一天,你们知道的……

冷静下来思考一下,别再瞎换元件了
这个稳压电路由输出分压电阻向431的REF脚分压,431的REF脚始终为2.5V
当输出电压增大时候(比如负载变小),会使得REF的分压增大(增大的趋势)
然后431的阴极电压会变低,即三极管的Vb变小,则此时Vce电压会增大,达到稳压的目的
而且更换431之后,带上负载电压会波动

所以,如果上电瞬间或者之后,VREF异常的话,可能就会引起稳压异常
那么谁会引起VREF异常呢?三极管、电阻、431都查过了
只剩一个——电容!一定是它,漏电?赶紧找个换上去……

果然,换了就好了

然后还剩下一个问题,呼应之前的Flag 2,有个电容漏液
导致插座引脚的焊点氧化,接触不良,供给LCD的+15V没有,LCD背光也就没了
用20A电流档当短接使,LCD就正常了

从手头上有的原装JST插座上弄几个针脚下来换上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泄漏出来的电解液被重新加热后会挥发,发出阵阵恶臭

至此,这块电源板就修好了,抹点硅脂装回
令人惊奇的是5V变10V之后,后边这么多电路好像都没烧,大致测了下功能都对

一句话总结下,理论分析效率要高于瞎搞
谢谢观赏!

网友:
赞同!清醒的思路是首要的。

网友:
没有理论可不就是瞎搞嘛~

网友:
理论功底相当扎实

网友(2020-07-17):
朋友方不方便分享一下VA2230A的原理图,谢谢!

网友A(2022-09-21):
楼主有偿求一份维修手册你那份不是从manualbuddy买的吧看着封面不一样我也捡了一台 主板很惨飞了很多线也用不了感觉电路不复杂打算重新画一块

网友:
CBB电容损坏,挺少见的。

网友:
这种电容很少短路的,大都是容量减小

网友:
理论来讲,这个地方上拉取样电阻并联的电容漏电,输出电压是减小

网友(2022-12-09):
2022年找您的贴子,能否购买一下您的手册,我的一台2230A蓝屏了 想自己修理一下。找不到维修手册。邮箱lkwqf1@163.com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偿求一份维修手册你那份不是从manualbuddy买的吧看着封面不一样我也捡了一台 主板很惨飞了很 ...

朋友你有画VA-2230的主板吗 我的那块漏液严重 能否卖我一块

网友:
,没有理论基础 谈不上会维修,理论分析效率要高于瞎搞。

网友:
然后就各种查原因,三极管坏了?逐个更换,没有呀,都没坏呀
这能折腾一天,你们知道的

最费时间就是这种排查,而且不是每次都能搞定,以沮丧收场

网友:
好帖,学习了,社区有仪表模块的,还有好几个“表哥”

网友A(2023-01-21):
引用 网友B:
朋友你有画VA-2230的主板吗 我的那块漏液严重 能否卖我一块

楼主不回啊,昨天看到你的回复又去找了半天找到了,免费的包含全部电路图有空就画,我是打算用小封装的元件重新做块小板,这样可以白嫖jlc的免费打样元件bom也方便,你有什么想法也可以交流下两个人一起搞能快点,2536341699

网友:
电源故障是所有故障之中最好修的了,,盲修过HP的可编程电源(UREG故障代码),是那种20多公分宽10多公分高的电源,不是半米宽那种甲类电源,,一个贴片电容漏电,,查吐血了(从此不再接修这种电源,维修费低),,木有任何资料,,当然了 ,,某些运放之类的DS文件可以网上查到

网友A:
搞定了元件部分难度比街机主板简单,估计几天就能肝完

网友(2023-05-26):
引用 网友A:
楼主不回啊,昨天看到你的回复又去找了半天找到了,免费的包含全部电路图有空就画,我是打算用小 ...

朋友看到你的消息已经是23年5月26日了,你那个QQ加不到你呀。我的机器还仍在一边呢。主板烂的太严重了,还未修好。你的板子layout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定了元件部分难度比街机主板简单,估计几天就能肝完

把封装全画好也是不小的工程吧 原机好像用的4层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