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冰箱知音

楼主(2019-07-07):
冰箱知音,一直用在电风扇上,有点自然风的效果

比较简单

8脚的芯片,没型号,其它原件参数一目了然

手绘的电路图,芯片也不像555

设定的开关机时间还是比较准确,准备用在鱼缸水泵上。
谢谢观赏!

网友A:
我以为是用555版本做的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以为是用555版本做的呢

8腿IC不知道是不是555

网友:
引用 网友B:
8腿IC不知道是不是555

不是555。它这个应该是个单片机(我也是瞎猜的),供电、接地脚跟555是相反的。

网友:
那个IC好像叫0230,做阵风控制把时间改短点好。

网友:
额滴神,定时强关冰箱省电节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