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解NERF电动木 仓,没想到里面这么多机关,微动太多容易出故障。

楼主(2019-07-07):
拆解NERF电动木 仓,没想到里面这么多机关,微动太多容易出故障。

网友:
这个到底有多少焦耳?

网友:
原来是两个电机驱动摩擦轮,然后紫但经过摩擦轮加速。以前我见过火辣跑车绕圈循环轨道套装,车站也是两个摩擦轮,给车子循环加速。

网友:
机械太复杂,还是塑料件,容易坏。

网友:
我还在想木仓是个啥玩意

网友A:
方向吧,看着着玩意打蟑螂都打不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方向吧,看着着玩意打蟑螂都打不死

蟑螂用洗洁精一喷就死了..

网友:
结构复杂,做工不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蟑螂用洗洁精一喷就死了..

是吗?对大的还是小的德国小蟑螂有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吗?对大的还是小的德国小蟑螂有效?

大的小的都有效,安利的浓缩洗洁精,兑水以后,一喷就死,还有小米的自动洗手液机那个洗手液也可以

网友:
这玩意,是用一个飞轮,把子弹旋转推出去的。

网友:
一脸懵逼的进来,又一脸懵逼的出去。

网友:
这个电池很特殊 不便宜

网友:
这个是打苍蝇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