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次威联通硬盘休眠的问题

楼主(2019-07-08):
想入手一台nas 牌子的话锁定威联通的 现在小弟有个问题 就是威联通的硬盘休眠后 是访问哪个硬盘就唤醒哪个硬盘 还是像群晖一样 不管访问哪个硬盘 全部硬盘都会唤醒

网友A:
我的理解和观察,都是全部硬盘同时唤醒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理解和观察,都是全部硬盘同时唤醒

不组raid也是一起唤醒吗

网友A:
我是4块硬盘组RAID5

威联通TS-453A开箱简拆并安装系统图解(汇总):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42893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4块硬盘组RAID5

威联通TS-453A开箱简拆并安装系统图解(汇总):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 ...

在不组raid的情况下硬盘会全部唤醒吗 像win系统那样访问哪个硬盘唤醒哪个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