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求助此款电子元件是什么

楼主(2019-07-08):
图片如图所示,不知道是什么元件,看样子像玻璃快速二极管但是中间那道杆在中间,还左右扭曲,测量阻值正向和反向大概700欧左右,希望认识它的朋友帮助一下我,再修开关电源

网友:
这种造型的二极管很多,主要是看在电路中的作用,才能知道是什么类型的二极管。

网友:
基本可以肯定是热敏电阻,1k规格的,改变下温度看看阻值有无明显变动

网友:
4148和普通小电流的稳压二极管都是这很种封装

网友:
最好附上周边电路。

网友:
这种封装有很多,可以看看电路板上有没有标识

网友:
正反向导通可能是热敏电阻,双向二极管是蓝色玻璃的也是正反向导通

网友:
差不多是热敏电阻吧

网友:
可能是热敏电阻

网友:
放电管也是这样的封装,还是按楼上说的,加热测电阻试试

楼主:
感谢大家 确定是热敏电阻

网友:
没有周边电路无法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