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从电话机上拆下来的簧叉开关

楼主(2019-07-08):
拆一个从电话机上拆下来的簧叉开关

END

网友A:
这种设计应该是座机电话时代早期的,容易接触不良,很少见了,后来都改成翘板式的了,要是镀银触点的,用个十几年不在话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设计应该是座机电话时代早期的,容易接触不良,很少见了,后来都改成翘板式的了,要是镀银触点的,用个 ...

拆下来丢在那里不知多少年了整理东西翻出来拆开瞧瞧再丢

网友:
我的国产松下电话机也是这种叉簧开关,曾经坏过。

网友:
头一次见到滑动触点插簧开关,我以前拆过一个蓝黑版本,里面类似鼠标微动点动触点,两根弹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