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TF-35A塔扇摇头功能

楼主(2019-07-08):
以前优惠购买的塔扇,摇头功能没有了。晃动一下里面有什么东西在响,给拆开看看。
外观

型号参数45W

拆开上下螺丝,撕掉中间的胶带,剩下的就是几个卡扣

开关

电机部分

铝线电机

这有个东西松掉了

掉出来一个螺丝

摇头电机在下面,要把电机拆下来才行

摇头电机

这个位置有点不好上

用手拧进去的。。

没有卡簧钳,这个盘拆不下来,塑料的,怕用起子撬坏了。这个没有多大震动,应该能管一段时间。

网友:
这厂商够诚实,直接标铝线话说这种风扇用起来怎么样?挺想买一个的,就怕噪音大或者风力小

网友:
钻个孔拧螺丝

网友A:
始终不喜欢这种设计,感觉不合理

网友:
这个有普通风扇好吗,估计风不会太大,噪音也不会小

网友:
我用的艾美特的还可以,风挺大的,比较适合家里有熊孩子的。

网友:
谢谢分享,恭喜修复哈哈

网友:
这个塔扇咋跟我那个这么像呢

网友:
厂家还挺诚实的,直接标铝线,适合内地城市用,沿海地区就别用铝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始终不喜欢这种设计,感觉不合理

主要问题清理很麻烦,尤其叶轮里面的灰尘。铝线电机好像低速档扭力较小,机械特性比铜线软,带动叶轮的负载,可能是特殊设计的硅钢的转子。大多数铝线电机落地扇叶片倾角较小。

网友:
螺纹上可以搞点胶,防螺丝脱落

网友:
这种风扇吹着温柔

网友:
这位置螺丝确实不好装了

网友(2020-07-06):
不错,搞好了,欣赏你的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