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有点后怕——拆用了六年的锂电车电池组

楼主(2019-07-08):
老婆的锂电车已经骑了六年了,跟车子同时买的还有24V 12AH的一块锂电池组。老婆最近抱怨车子要天天充电,于是前几天发贴请教大家之后给买了新的电池组。新电池昨天拿到,同时对这个旧电池组有些好奇,所以拆开看看吧。
1、整体外观没拍照,就是个蓝色的热缩外皮上贴了个标签,标签是这样的

美拉利品牌,注册商标,仿冒必究,知识产权意识挺强。标示也算清楚,不过充电限制电压29.2V是怎么回事呢?7串不是29.4V嘛?另外,这个标签上的说明很强势啊,“如不认可请别购买”——我不买我怎么会看到这个?看到这个不是已经买到手了吗?
2、拆的过程很简单,除了外皮是热缩的(已经老化发硬发脆)以外,里面就是几片玻纤板,然后有很多很多的纸胶带各种缠绕。这是第一眼看到的内部。

一直以为能拆到一堆18650电芯呢,这看起来不像啊。。。
3、看看保护板那部分,纸胶带被烤焦了

4、换个角度看看,纸胶带直接缠着保护板上过大电流的MOS,没看到散热片,难怪被烤焦。

5、揭掉已经焦黑的纸胶带,MOS上的字已经烤的看不清了。还有,上面那颗MOS,已经把黑色的负极线皮烤化了粘到上面了

6、保护板正面整体是这样的。

7、保护板背面,加了一片很薄的塑料板,不出意外的,塑料板也焦了。

8、保护板背面整体,这些是不是平衡电路?

9、继续揭纸胶带,看看电池的排列方式,明显的软包锂电池,3并7串,纸胶带是万能的。

10、上下分开

11、侧面看看,似乎没有胀气鼓包之类的,是不是还有救?

12,分开电池,一个字都没有,那两陀黑色是不是卖家把原来电芯上的字洗掉的痕迹?

13、还有个要吐槽的地方,看看这些电芯之间的连接线,好细啊!这可是要过额定10A的电流的哇!

再拆也没啥好拆的了,现在得到一堆软包电池+已经烤焦的保护板。说坏它其实也没坏,还是能用的只是续航缩水了一些。但是电压还是可以充到29.4V的,而且每组电池的电压差并不大,是不是还可以再抢救一下?

网友A:
可以跟新买的电池并联在一起做增程电池不?降低下电池的输出压力,估计对新买的电池也有好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跟新买的电池并联在一起做增程电池不?降低下电池的输出压力,估计对新买的电池也有好处 ...

还是算了吧。再说两组不同的电池并在一起,可能会相互充电浪费电量的吧。

楼主:
——更新,刚刚咨询了卖家,答复说这是场效应管75N75坏掉了,可以寄回去维修也可以自己更换,没坏的话是不会发热的。——良心卖家,起码没有推脱责任。不过已经六年了就不麻烦卖家了,回头自己研究研究吧。

网友:
别动,那鱼,老实点儿录像呢

网友:
六年能到这样还是不错了,卖家还愿意修更不错,有些卖了就找不到人了

网友B:
美纹纸不适合用在这里,极度省料和不负责任的做法。
均衡线可以很细,但电池之间串联必须可靠,正负输入输出级也要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美纹纸不适合用在这里,极度省料和不负责任的做法。
均衡线可以很细,但电池之间串联必须可靠,正负输入输 ...

是啊,我半桶水也能想像到。这种纸胶带很不结实的,而且易燃。电池之间的连接线看着真的太细了,就这都用了六年不知道它们怎么挺过来的

网友C:
怎么能用纸胶带呢,电池组推荐用高温茶色胶带缠绕电池,外面再用纤维胶带包裹一层,基本功不能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能用纸胶带呢,电池组推荐用高温茶色胶带缠绕电池,外面再用纤维胶带包裹一层,基本功不能省的 ...

也许可能大概,是为了方便操作(省钱)吧?

网友D:
用玻纤板还算好的了。。。

如果这电池加一个过温保护就可以了。。。
不知道你这有没有装过流保护的空气开关,可以加装一个。一定程度防止过流坏这个MOS然后短路电流切不断。。。

网友E:
又不是220V的10A。。。
只是直流低电压的。。而且电流也没10A。。。串联并联后小很多的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玻纤板还算好的了。。。

如果这电池加一个过温保护就可以了。。。

空气开关?温度探头?这些都是不存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又不是220V的10A。。。
只是直流低电压的。。而且电流也没10A。。。串联并联后小很多的啦~ ...

直流低电压确实,10A在车子上坡和起步的时候也许可能会有吧,反正没测过。这个细线具体是多少AWG的不清楚,目前看起来没毛病。

网友F:
搞成移动的恒温电洛铁吧 虽然有点大

网友G:
24V的可以D个平衡车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F:
搞成移动的恒温电洛铁吧 虽然有点大

似乎没有使用需求啊,山寨40W电烙铁也够我焊个玩具啥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24V的可以D个平衡车玩玩

嗯不错,好想办,我先去买个平衡车不带电池的

网友:
觉得换块新的保护板更加靠谱哈哈

网友:
应该是mos管挂了吧 不可能那一颗热的那么厉害,换一块保护板吧20几块钱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