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IS917量产总是报错idbt该怎么办

楼主(2019-07-08):
过会上图
闪迪MLC,id是453CA6927E57,找了几个版本的工具sorting半天提示idbt错误,或者死sorting_verify_idbt啥的,不会玩银灿,有没有人能告诉一下

F6和F9都会报错

网友:
is917_2.11.03.02   用这个版本试试?

网友A:
idbt,简单说就是坏块表读取不到了,读不到原厂的坏块标记了

网友B:
有个方法可以跳过,先用记事本打开SETTING.SET文件,然后搜索IDBT.把=号后面的数字删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idbt,简单说就是坏块表读取不到了,读不到原厂的坏块标记了

老站里有人试着,开不出来,或者说用安国或者慧荣只能开一个die 8g,所以我放弃了

网友(2023-05-06):
引用 网友B:
有个方法可以跳过,先用记事本打开SETTING.SET文件,然后搜索IDBT.把=号后面的数字删除.
...

这个知识点有用,有两处要改,我把等于号后面改成0  通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