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热水器除垢有意外收获

楼主(2019-07-08):
这台热水器自上次除水垢换镁棒己有三年了,想拆开除下水绣,拆开侧盖后发现电源版防水胶有一处发黑,且发黑处胶都软了,有个电容能晃动明显虚焊发热造成的,那就先修它再除垢吧,清除防水胶后电容还剩一条腿,另一条腿自电容內常脱落,清理干净板子找电容,原件耐压25v手里有35v的容量相同换上了。本想除水锈却发现一个意外隐患【之前一直正常使用】。
再说说除水锈吧,由于上次更换了镁棒这次水垢沒有上次多,也提前购买了柠檬酸,用柠檬酸浸泡加热棒效果相当好,柠檬酸是食品极的对人体无害,提醒坛友镁棒不可放入溶液,腐蚀的太快了幸亏我发现水变黑捞了出来,损伤也不小。
至此复装上水插电开机正常,又可以使用几年了。

网友A:
怎么不加装一个前置过滤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怎么不加装一个前置过滤呢

水垢加前置过滤也没卵用,只能过滤砂石质之类的颗粒,水垢是离子态的过滤不了,超滤都不行,除非用反渗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水垢加前置过滤也没卵用,只能过滤砂石质之类的颗粒,水垢是离子态的过滤不了,超滤都不行,除非用反渗透 ...

有专门软化水质的滤芯,应该对水垢起一定作用吧?

网友:
还算干净,
镁棒的作用是保护热水器筒壁不受腐蚀,水中杂质会先和镁棒反应,从而保护筒壁。
水垢是钙镁离子,用过滤器是无法去除的,需要用阴阳离子交换才能去除。

网友:
用酸除垢可能是双刃剑,罐体长期使用后的细小裂纹被污垢密封,现在除垢后可能会渗水

网友:
个人意见
关于水垢,一般电热水器温度在75度左右,而水垢形成的温度一般在80度以上,除非水的硬度特别高的地方(我用过地下水,那结垢是非常厉害),一般自来水厂的供水,指标是有所控制的,不会结垢特别严重(我在浙江衢州,烧开水的壶用几年也看不见水垢),而且水垢是灰白色的、硬的,从图片上看,还是泥浆较多,所以,安装前置过滤器是有好处的。
在自来水指标:总硬度(以CaCO2计) 450 mg/L

网友(2021-05-23):
镁棒的作用并不是去除水垢的,真正用途是保护与水箱内的水有接触的金属不会被腐蚀。也叫牺牲阳极保护法,类似于舰船外壳上镶嵌的锌块的作用。

网友:
北方的吧 我们南方这边水质没那么硬 烧水壶用几年都没多少水垢的

网友C:
需要把热水器拆下来吗?
如果不用应该得放水先, 然后你是如何把酸水加到内胆呢?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需要把热水器拆下来吗?
如果不用应该得放水先, 然后你是如何把酸水加到内胆呢?学习一下 ...

先放水再拆下加热管从拆开的囗加柠蒙酸

网友:
洗热水器 我以前是拆下机器 取出镁棒 柠檬酸粉 倒进镁棒安装孔 机器架回去 水管一一接回 打开进水 莲蓬头出水了(桶里水满了)关上进水。 上电烧开 静置一夜 断电 断水 打开镁棒安装孔排水,最后打开进水 再排 看水没杂质了 装进新镁棒 收工。

6百块的一个热水器 愣是用了超过寿命期(当年商场卖家阿姨说能用5-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