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五档充电应急灯,请教这个怎么改成两档或三档?

楼主(2019-07-08):
周六回乡下老家看看父母,刚好碰到全天停电,晚上八点多才来电,好在有此应急灯两只在老家,锂电池充满电放几个月也没事。好在天气不太热,当然我也带上了锂电池供电的那个各位19元买来的充电风扇(为了数码信誉,商家以后更愿意在优惠购中做活动,我特地29元买了一台)。吃晚饭时天已经暗下来了,用上这应急灯两只挂家中杠杠的,平时没感觉亮,在那漆黑的今晚可是很亮的。唯一的不爽是这亮设计师也太想多了,搞个五档调光,其它我只要强弱光就行,闪、爆闪及特弱的光根本不要了,请教各位高手,这个自己能改下不?后来再拍的应急灯都尽量选择两档或三档的了。这不,乡下邻居看到我家这么亮以为我家发电了,特地过来坐坐,看到此灯叫我也帮他来两台,说什么邻居也不要钱吧,就优惠购送两只他家吧。买这灯时不少朋友说没用,几元钱的东东用上一次你就大赚了,想像下没电时的漆黑吧,当然住在大城市的朋友可不考虑,乡下真要备几只。

网友A:
坐等大神公布芯片资料找到改动方案。看了一下其它类似方案的IC手册配置功能引脚的悬空与接地可以改变工作模式,不过闪和全亮、关这三种是始终存在的

网友B:
4056充电,没看到调节档位的跳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坐等大神公布芯片资料找到改动方案。看了一下其它类似方案的IC手册配置功能引脚的悬空与接地可以改变工作模 ...

大侠把其它类似方案的有关电路公布下呀,我手中的都是这种方案的,再就是用二极管降压直接两档的。

网友:
我买的便宜货,里面没有过放电保护和充电电路,过放电保护我已经加上了

网友:
这个估计不行,用手电那种驱动倒是可以短路保持电容,不过也只能一个档

楼主:
引用 网友B:
4056充电,没看到调节档位的跳线

应该是哪一个IC来控制的呀

网友:
看着做工很不错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侠把其它类似方案的有关电路公布下呀,我手中的都是这种方案的,再就是用二极管降压直接两档的。 ...

这是一款类似IC,参照这个思路哈,引脚定义不一定一样

网友:
直接换手电用的T6灯珠和驱动

网友:
去看看现在流行的USB手持风扇的贴纸 思路自己想 3档强弱调节可满足你的要求